[电源] 『X拆解』拆坛友榴莲包的产物多功能锂电充电座

楼主(2019-06-18):
『X拆解』拆坛友榴莲包的产物多功能锂电充电座
购买六口支持快充的充电器时坛友为了凑重量凑的?!。。。

说是万能充,实际上也就是个弹簧夹

带个LED指示灯,可是这好像是红色的

看下参数,4.2V输出哦

四颗螺丝,旋开
开壳简单,内部空间 也足矣

底座较为厚实,由于弹簧的关系,某地方需要加强筋

正面结构,貌似没有4.2V的功能啊。

硅胶线好评

电路板,巨精简,也就是个电阻LED

金属负极弹簧结构,支持长短不一的4.2V锂电充电

跟超级便宜的4056改的18650座子合照

目前手里就18650电池,所以这种弹簧结构的充电座也就暂时用不上。
感谢坛友的贴心。

网友:
果然够精简!

网友A:
还是那种直插220v的方便,这种还需配一个4.2v充电器。
顺便问一下:这个如果放错正负极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种直插220v的方便,这种还需配一个4.2v充电器。
顺便问一下:这个如果放错正负极会怎么样?:l ...

那就看本身4.2V的充电器支持防反接或者正负极自认么。

网友:
这哪是充电器啊,就是个电池座

网友:
就一个电池座为什么还要标一个4.2V 500MA呀,这个参数不是应该标在充电器那一边吗

网友:
这个电池座外壳不错,内部可改造空间不小

网友:
有好几个,应该是跟4.2v适配器配合使用的,里面倒是可以塞进去一块4056小板,用5v输入正好哈哈

网友:
就一个电池座。

网友:
謝謝分享  改个座充不错。

网友:
这充电座够坑的,不知道的人直接5V插上就冒烟了

网友:
可以当镍氢电池急速充电器,不会像松下那样拒充,估计没多久限流电阻烧断路。我附近的市场里,线充的手电筒,通常比普通的贵30元,也是里面没充电线路,完全依赖原装电源。

网友:
这个和4056是绝配呀

网友:
就有指示灯,电阻,没保护芯片,安全吗?

网友:
很好啊,我是指外壳

网友:
壳子不错,外接充电器用的

网友:
里面就这样组成,奇葩了

网友:
拿起烙铁来,改4056!

网友:
就是个座子,我帖子也有。我用的4.2的充手电的适配器,原来直接插手电,现在插这座子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