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理一块7135数字表头

楼主(2019-06-18):
这个表头有问题,经摸排发现时电感断了

换一个电感,找个大小一样的

换上去,有点突兀啊

电流很大,这是555的电路,所以费电

这是什么设计啊,第一位不用,还是3位半

测个电池组,好在显示大于1.999v,估计是9.999的
可是浪费一半测量范围啊

用众仪小表测一下,有11mv误差

调成基本一致

再测一个镍铬电池

哈哈,还是有1mv误差,不管了,先这样吧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几块钱吧,具体忘了

网友A:
第一位应该是做成符号位了,正向测量时消隐,反向测量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位应该是做成符号位了,正向测量时消隐,反向测量时显示。

没错,看来高位1得自己接了

网友:
看标题就猜到了哈哈

网友:
7135拆机芯片倒有2片

网友:
怎么费电,打算做什么用

网友:
我还有好几个类似的表头

网友B:
我也有几个7135的,吃灰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个7135的,吃灰多年

哈哈,也是这种3位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也是这种3位半吗

不是你这种,要高级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