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什么480G SSD比500G便宜很多?

楼主(2019-06-18):
同一品牌,同一接口480G的300多,500G的400多。容量大20G,价格大100。
有什么逻辑?

网友A:
卖的肯定比买的精,我猜是那些500G的盘出厂前检测不过于是降级开成480的,同时还增大了OP空间,不合格产品用这种方法处理后又能卖钱,何乐而不为呢?对厂家来说只要能撑过保修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的肯定比买的精,我猜是那些500G的盘出厂前检测不过于是降级开成480的,同时还增大了OP空间,不合格产品 ...

大师所言极是.....

网友:
500G 比 480G 的少,而且都是大牌子吧,所以你看到的都比较贵。
还有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480G 便宜的大部分都是没有缓存的方案  2258XT这类的  过了slc缓存速度掉成狗
有缓存的方案成本高不少,但是有些过了缓存 速度也还可以看。
别贪便宜吧。

网友:
有没ram缓存,tlc还是qlc,堆叠技术,主控速度,都是差距。很正常。

网友:
因为同样条件下,480g可以用更烂的闪存

网友:
大部分开480  都是因为FLASH坏块太多不能开足容,但是这也没必要纠结,相当于把坏坏屏蔽了,480的性价比高啊

网友:
哦,有这样的事

网友(2019-09-18):
你要看什么牌子,480G有两种情况:
1:高端货,用512G颗粒,OP预留32G,用于均衡摩擦和更完善的Trim增加性能,价格普遍高于512G
2:超低端货,用的垃圾降级片,颗粒坏块或者其他功能不健全,贴满512G,却开不满容量,即使开出来也是各种问题,只能选择降级为480G,价格大幅低于512G

总结:一分钱一分货,一种是能开满不开满给你更加耐用和更好的可靠质量,二种是想开满却开不满,尽可能的压榨降级颗粒的最大可用容量,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