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KMD的摩托车节气门总成,并简述原理

楼主(2019-06-18):
先来个背景介绍
----------------------------------------
节气门是控制空气进入发动机的一道可控阀门,气体进入进气管后会和燃油混合变成可燃混合气,从而燃烧形成做功。它上接空气滤清器,下接发动机缸体,被称为是发动机的咽喉。
节气门有传统拉线式和电子节气门两种,传统发动机节气门操纵机构是通过拉索(软钢丝)或者拉杆,一端连接油门踏板,另一端连接节气门连动板而工作。电子节气门主要通过电机来控制节气门的开启角度,从而调节进气量的大小。
----------------------------------------

跟偶来图解一款电喷摩托车用的节气门总成吧!
这是一个KMD全新的摩托车节气门总成
进气侧

出气侧

电喷摩托车基本都用这种拉索来控制节气门开度
电子节气门常用电机了

传感器安装侧

H7A21是型号,D24是指通气孔直径

KMD的标

三合一传感器和怠速阀侧视

进气侧露出的温度检测端

节气门就是靠转轴带动这碟片来控制空气流量

碟片复位弹簧和拉索连接盘

连接盘细节

初始流量螺钉是在设计时做标定调整用,出厂就不要动了

出气侧细节

先拆下三合一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应该是ALPS的,开度传感器是接触式的

三种传感器分布如下

侧视

高高耸立的是温度传感器,里面就是2k的NTC

外侧为聚氨酯封装,软质的

PS:以前拆过三国的非接触式,这个过几天再拆

底面能看到密封圈痕迹

节气门体上对应

气压测试孔

直通出气侧

再看三合一上转轴连接位置

细节

楼下继续

楼主:
三合一传感器开度传感器旋转角度演示

最大旋转角度110左右

碟片(转轴)角度一般都为80几度(理论不超90°)

把弹片撬起来

不锈钢材质的

还有润滑脂?

侧面

套转轴上的样子

能看出接触的地方不多,主要是消灭旋转间隙

再拆怠速阀

用压片固定的

怠速阀侧视图

顶视

步进电机俩绕组连接插座

还带密封圈

确保不漏气

怠速阀功能简介

节气门体上的安装孔

控制的旁通孔开口

出气侧位置

进气侧旁通开口

再看下转轴位置

初始状态,也就是怠速位置

全开的位置

只能小于90°

全开时的气道

全家福

为了便于理解,偶画了个示意图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了

电喷前时代,节气门和化油器整合在一起;电喷后,就是独立部件了
电子节气门体结构不一样,转轴一般由电机控制,怠速阀也就取消了(直接油电机控制怠速)
所以以后应该会进化到电子节气门的

后续:
图解电喷节气门体上的鬼子ALPS组合传感器,顺便查找TPS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835

网友A:
和国三轿车的原理一样。被动电子化节气门

油门传感器, 学名节气门开度传感器。

怠速电机,学名怠速阀。

网友B:
学习了,成精的节奏啊

真被我言中了哈哈

网友C:
解说好详细,谢谢。。。不知道闭环还是开环的,本田高端电喷还行,但低端电喷就没有氧传感器,好坑的,铃木的一般都有氧传感器

网友D:
和老长安面包车的节气门差不多。

网友E:
謝謝分享  不错,与汽车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国三轿车的原理一样。被动电子化节气门

油门传感器, 学名节气门开度传感器。

嗯嗯,名字一般是这样叫的

网友:
讲得很详细,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可以到蓝翔授课了。。。。

网友F:
怠速电机是不是一个电磁阀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老长安面包车的节气门差不多。

国三汽车的节气门都是这样的,国四开始改为主动电控节气门。

这种的劣势就在于被动控制,踩了油门以后发动机被动改变空燃配合。优势就是寿命非常长,免于维护。

制动电控那,空燃配合是先进行的,后改变节气门开度,燃烧控制更好。但是寿命短,结构复杂,万八千的就要洗一次,否则这个怠速就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怠速电机是不是一个电磁阀来的?

不是,是轴步进。      靠步进旋转,推动螺杆,移动柱塞上下移动,改变旁通的流量。

网友:
恭喜精华!
图解真详细,容易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成精的节奏啊

真被我言中了哈哈

承你吉言,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说好详细,谢谢。。。不知道闭环还是开环的,本田高端电喷还行,但低端电喷就没有氧传感器,好坑的,铃木 ...

节气门主通道是人控的(油门把手)
怠速阀是ECU闭环驱动的

氧传感器该有的,被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老长安面包车的节气门差不多。

长安面包车也是拉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不错,与汽车同步的。

主流还是滞后一步

网友:
介绍的清楚明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说好详细,谢谢。。。不知道闭环还是开环的,本田高端电喷还行,但低端电喷就没有氧传感器,好坑的,铃木 ...

没有氧传感器,也敢叫电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