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 +29F384G08EBCBB 量产失败

楼主(2019-06-18):
固态上拆下3片 29F384G08EBCBB  上SM3281量产失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3281
按这个方法改了也一样。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B672QObNLu3drxuto4K0sQ 提取码:rcup
用这里面的高格工具量产。另外,你这个是格式化失败,你找到盘符手动格式化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B672QObNLu3drxuto4K0sQ 提取码:rcup
用这里面的高格工具量产。另外,你这个是 ...

链接失效了,提示格式化失败后 在分区工具里找不到U盘。
手里有SM3260 IS917 都没找到能支持的量产工具

网友:
提示format error或者partition failed之类的,是已经量产完成了,在分区和格式化的时候失败。关闭量产工具重新插U盘,再用分区工具分区就行了

网友(2019-08-01):
楼主成功了吗?我也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