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大家这应该是偏振片的问题的吧?

楼主(2019-06-18):
一块几十年的老胜利表DT980,问题一开始是正对着看不清,要斜着看才能看清。到现在还缺画,拆出来用酒精棉签清洁过斑马条、金手指、屏触点还是不行。怀疑不是接触不好而是偏振膜不行,因为虽然正着看缺画,但是斜着看缺画的地方还是有显示的痕迹的,大家帮忙参谋一下是不是?要是偏振膜坏的话我就撕它!!!

老表了,91年的。

拆开

液晶屏背面

分解开

清洁屏触点

清洁斑马条

清洁金手指

装回去,是这个状态

网友A:
液晶触点老化氧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触点老化氧化了吧

触点上面涂点导电银漆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点上面涂点导电银漆行不行?

哈哈,我瞎说的,我也不懂

网友B:
没接地的T12可以点亮,但接触时间不宜过长,缺笔画可能是导电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的T12可以点亮,但接触时间不宜过长,缺笔画可能是导电胶老化了

谢谢!没有T12,但听说市电火线上用铜线绕几圈也能点亮,今晚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的T12可以点亮,但接触时间不宜过长,缺笔画可能是导电胶老化了

你这最后一张图片没接触它也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最后一张图片没接触它也亮啊?

接触时间长了就会这样,只能轻轻一碰,用手拿着就好点

网友C:
既然屏幕用T12能显示清晰,说明屏的偏光膜没问题,可能是导电胶条老化了,另外,我看屏幕背面的放光贴是不是也老化了,好像变颜色了

网友D:
偏振没人虐待坏不了,再说不可能坏的这么工整,不偏不倚的让你缺几个字,屏挂了,屏拿手里找个带静电的东西触点上滑动,有地方不显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屏幕用T12能显示清晰,说明屏的偏光膜没问题,可能是导电胶条老化了,另外,我看屏幕背面的放光贴是不 ...

T12点亮那几张图片是别人发给我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振没人虐待坏不了,再说不可能坏的这么工整,不偏不倚的让你缺几个字,屏挂了,屏拿手里找个带静电的东西 ...

谢谢指点,我试试。

楼主:
今天把面片底片都撕了,在网上买了,什么方法都试试吧。

网友:
电打火打火机打一下

楼主:
今天把上下两块膜都换了,转了半天,要么红色底,要么绿色底,难道手机的偏光膜和这种段码屏的膜不一样???

网友:
并不是偏振膜坏了,如果是偏振膜坏了,你一点都看不到。
只要能看到任意一划,都说明偏振膜没问题。

你 这个,应该是接触不良, 或是液晶驱动电压不够。可能是驱动电路老化造成的。

网友E:
你买的是手机偏光膜吧,这个要买LCD专用偏光膜(注意正显、底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上下两块膜都换了,转了半天,要么红色底,要么绿色底,难道手机的偏光膜和这种段码屏的膜不一样?? ...

这块老表速度、精度都跟不上了吧。没有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是手机偏光膜吧,这个要买LCD专用偏光膜(注意正显、底色)。

是的,不懂,买了手机的。又上淘宝搜了一下,买电动车仪表那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块老表速度、精度都跟不上了吧。没有必要折腾了。

速度慢点,精度还是可以的,和现在的胜利VC70D对比了一下,基本一样。其实我就是修着玩,就算修好了也是放着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