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日产前悬顶螺母生锈需要处理么

楼主(2019-06-18):
这台车已经有9年了,每次下雨,中大雨一定会有2池积水淹没这里,幸好也没多大的事,无非有一天拆解前悬麻烦,更换一套400搞不定。这次决心根除这个毛病,日产通病,设计瑕疵,漏水是必须的。好多年都过来了,早就锈迹斑斑。

从某宝购置一个小玩意

安装需要有点能力,直接装上是不行的。要除锈WD40彻底把已经产生的锈渍清理好,不得不提你也许需要一把钢丝牙刷。露出亮灿灿的原生态,打满黄油。704胶密封这个黑疙瘩周围的缝隙,这个一定的做。不然跟没处理一样,该咋滴咋滴。
以下是安装后的图片左右各一张

日产通病,设计瑕疵,前档漏水到机舱是必须的。并不是排水孔堵塞,是设计问题。这台车的是外侧各有3个孔是漏水到机舱里,中间7个导水到地面。这次漏水孔也被我填埋,电钻改流水通道到向两侧,不让水往下走。结果是下小雨水从两侧排走,大雨依旧进机舱,但是前悬已经不再是那个经历过锈蚀的裸体,至此以后不再考虑这个生锈事情。

网友:
哎?日产哪款型号的啊?

网友A:
真浪费,何路雪或其他包装上大小合适的盖子,长城C30也这毛病,买车后没多久被我找盖子罩好了

网友:
怎么可能日系是开不坏的 20年不用动一个螺丝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钢制和防锈处理的问题。朋友和自己车的雨刮连动杆,装完就懒得上保护盖,淋雨一年多也没见锈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浪费,何路雪或其他包装上大小合适的盖子,长城C30也这毛病,买车后没多久被我找盖子罩好了 ...

矿泉水瓶子剪一截粘上就行

网友:
做防锈是一个方面,但我认为第一要做的是不让水进来,同时,要让水进来了后能出去,这个可以在那个凹的碗形盖的最下端打一个孔,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君不见大禹治水不在堵而在疏喀啊!

网友:
我同事的2017款轩逸也锈了

网友:
我的车不到半年这个地方就这样了,感觉这特么什么设计啊,看到你九年也就这样,我也无所谓了

网友:
其实等你减震器再坏的时候车已经可以报废 再换新车了!

网友:
没注意过这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2019-09-08):
我见过好多这样的车了

网友B:
我是直接抹的黄油 ,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抹的黄油 ,没想到好办法

这是最简单的半法了,也很管用。生锈其实不要紧的,发动机舱那么热,有水也快蒸发了。锈层持续发展,锈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是修理工换避震拧螺丝费点劲。

网友:
轩逸的也这个样,一洗车就一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