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动滑板车里拆了一组电池 请问是几C放电池

楼主(2019-06-18):
电动滑板车里拆了一组电池  请问是几C放电池

网友A:
3C,也就是6A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也就是6A放电

请问怎么看是3C   5并3串 组12.6V电池组 配50A保护板  可以给20A的设备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看是3C   5并3串 组12.6V电池组 配50A保护板  可以给20A的设备使用吗?
...

找到厂家查规格书就行了。5并的话是30A,可以给20A设备使用

网友B:
要看瓦数的,你的电机功率最大多少,就是用普通电池你并到最大电流输出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瓦数的,你的电机功率最大多少,就是用普通电池你并到最大电流输出也是可以的 ...

电台设备  发射电流是16A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台设备  发射电流是16A左右

电台设备好办,不像电机要考虑堵转电流,普通电池并到20A以上放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台设备好办,不像电机要考虑堵转电流,普通电池并到20A以上放电都可以 ...

好的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台设备好办,不像电机要考虑堵转电流,普通电池并到20A以上放电都可以 ...

考虑是把这组电池   拆解成  10并 3串  组 12.6V电池组  配合3串50A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是把这组电池   拆解成  10并 3串  组 12.6V电池组  配合3串50A保护板

是车载电台吗?车载电台应该能适应12V和24V的电压,你看看电台的型号和参数,如果能用24V,那么你这电池就不用拆了,直接供电就行了

网友:
如果支持24V输入的话,你这5并7串电池充满29.4V可以用,连充电器都能用原来滑板车的,什么都不用改动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