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h61硬盘速度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9-06-18):
华硕h61硬盘速度怎么这么慢?配置还好呀,怎么这么低的跑分?

原来只有SATA2.0的速度。哎,白瞎了这块固态硬盘呢!

end

网友:
sata2的接口你还想干啥

网友:
SATA2的极限速度了,对于老电脑来说已经不慢了

网友:
SATA2接口不就这速度么

网友A:
有PCI-E 1X转SATA3.0的卡卖,刚好你主板还有个口,大概30多块包邮

网友B:
3代的只有什么sata2?

网友:
win7下的850EVO就这样。。

网友:
看来该换电脑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换个pcie的转接卡吧         同系列  b75主板有一个sata3 6g       z77才是满血版

网友:
H61没有SATA3.0的,也就这速度了.H61的时候固态硬盘没那么普及,都是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代的只有什么sata2?

这跟CPU没关系,与主板有关,H61没有SATA3.0,H67和P67有2个SATA3.0,B75有1个SATA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PCI-E 1X转SATA3.0的卡卖,刚好你主板还有个口,大概30多块包邮

虽然是这主板有PCIEX1,但是估计不行,会跟显卡打架,你看看他拍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这主板有PCIEX1,但是估计不行,会跟显卡打架,你看看他拍的图.

不打架,刚好能插上去,可能会对显卡风扇进风量稍有影响。他板子的PCIE 16X槽和1X槽中间隔了一个槽的空位的,显卡是双槽刚好占了那个空位。

网友:
机箱和我当年的一样。845的主板,回忆

网友:
这跟CPU没关系,与主板有关

网友:
没有usb3.0的主板

网友:
既然只能跑SATA2,那求赠送吧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华硕h61 加固态 带sata3接口? 咱两配置还差不多

网友:
因为走的sata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华硕h61 加固态 带sata3接口? 咱两配置还差不多

你可以用AS SSD跑个分看看.HD Tune看的是硬盘信息,也可以试试HD Tune看看速度如何.因为H61主板就只有4个SATA 2.0.除非厂商用外接芯片扩展出SATA 3.0.否则速度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