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RMAi X5;蓝牙运动耳塞,能控制左、右无声,拆~

楼主(2019-06-18):
一个蓝牙耳机,试试可以连接电池正常。就是没声。

连接正常

按键可以

控制暂停播放

用的不多,铝合金单元

micro充电

撬,尽量无损的撬
一下开的。。。。。。。。。。。

擦针全断了。。。。。。。。。。

XRMAI

是带胶的,难怪难拆

第一次拆这玩意

看着可以

测试一个声道,还是没声。不是单元的问题。

还是主控坏掉了吧。  高温加热了下,也能链接,还是没声。。。。。。。。。。。。。

完成。

网友:
主控挂了就是真的挂了

网友:
要68大洋,感觉暴利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但是依然没辙~

网友A:
这不是论坛里6.9元哪款么?这么容易坏?我还买了一个,在路上

网友:
修复的意义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论坛里6.9元哪款么?这么容易坏?我还买了一个,在路上

不是不是  别害怕

网友:
这么贵啊,一般般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种蓝牙耳机和有线耳机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种蓝牙耳机和有线耳机没啥区别了。。。

熱心會員 烧手机插头的束缚还好。没听到实际音质如何,我还是比较喜欢索尼、水果等有线耳机。

网友:
我也觉得有线耳机比较好听

网友:
难道只有我看出来倒数第四张那个PCB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