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理发器功率有没有虚标,并能否使其减速

楼主(2019-06-18):
刚买了一个理发器,雷瓦的,里面是一节2000mah的18650,宣传上写放电5小时,功率5瓦。但按这个功率和放电时间算的话应该是5w*5h/3.7v=6757mah啊,请大家看看我的算法对不对。(就是图中第一款)

另外,我想让他工作慢一点,噪音小一点,想买个14500加一个二极管降压代替原来的18650,是否可行?如不可行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么?多谢指教!(空间有限只有一个18650的地方,这个电池是带外壳可拆卸的)

网友A:
只能按电机工作电流400mA计算,可以工作5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按电机工作电流400mA计算,可以工作5h吧

那他就严重虚标了,这才1.5瓦。我是想换电池才关注电流的,这样的话普通容量型锂电就够用了吧?

网友B:
买个手电钻调速开关装上
或者
买个调压模块装上
串电阻或者串两极管都浪费电能
电池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电钻调速开关装上
或者
买个调压模块装上

谢谢,这个不常用,就给孩子理发用,浪费也浪费不了多少,因为是全身水洗的,不想破坏密封性,就想在电池上做做手脚,以后还能恢复原状。

楼主:
电池盒空间有限,第二个图里那个小圆柱体就是电池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不常用,就给孩子理发用,浪费也浪费不了多少,因为是全身水洗的,不想破坏密封性,就想在电池 ...

有3.2V的铁锂电池的,直接换了用。

网友D:
用调压方式可能不太好,有可能会夹头发。最好用PWM调速板,我的也想改一下,没找到合适的调速板,2.4V的电压,推子工作噪音太大。

网友E:
直接原来的18650加二极管不行吗?为什么要换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调压方式可能不太好,有可能会夹头发。最好用PWM调速板,我的也想改一下,没找到合适的调速板,2.4V的电 ...

谢谢推荐,我也是想降低噪音来着,我去查一下材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原来的18650加二极管不行吗?为什么要换14500?

空间太小了,贴片的怕太热,想用4007之类的,再用个小电池,空间大,散热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空间太小了,贴片的怕太热,想用4007之类的,再用个小电池,空间大,散热好一些 ...

怕什么啊,电流不到1A吧,双4007并联绝对不热,建议用SS34之类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点,4007压降0.7V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怕什么啊,电流不到1A吧,双4007并联绝对不热,建议用SS34之类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点,4007压降0.7V有点 ...

ss34体积挺小,好像不用换电池了,请问一个够用么?电流没测过,不太清楚,应该不超1a

网友E:
引用 楼主:
ss34体积挺小,好像不用换电池了,请问一个够用么?电流没测过,不太清楚,应该不超1a ...

SS34标称3A,1A以内肯定够用的,当然你有SS54的话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34标称3A,1A以内肯定够用的,当然你有SS54的话最好

这个真没有,ss34还是刚去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3.2V的铁锂电池的,直接换了用。

没有充电器啊,手头都是4056现成板子做的,有推荐的电池和充电器么,便宜点的,想把家里电池都换了,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充电器啊,手头都是4056现成板子做的,有推荐的电池和充电器么,便宜点的,想把家里电池都换了,谢了 ...

别用铁锂,容量小还得买专用充电器,换14500电池也得换动力型的才耐用,原装电池加二极管就行了,其它电器换电池也是18650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铁锂,容量小还得买专用充电器,换14500电池也得换动力型的才耐用,原装电池加二极管就行了,其它电 ...

哈哈,18650狂魔

网友F:
电机类负载不能这么算,有空载功率和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类负载不能这么算,有空载功率和额定功率

那就是说额定功率是5w?一般情况达不到呗?感觉还是在忽悠消费者,就跟电脑电源把峰值功率当额定功率标一样。那我就放心了,担心电池输出电流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