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每5000公里清洁刹车片是否有必要?附缤智27000公里保养费用

楼主(2019-06-18):
每次去4S店看到车工卸掉4个轮子,拆下刹车片清洗,我看了一下,挺干净的,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保养了。

另外说下,机滤现在要59元了,涨价啦
整套常规保养下来,800元左右

网友:
常规保养就换机油,机油滤,那个垫片可以不换也行,不过4s一定要换。就这三样,最多直喷的要灌一瓶燃油添加剂,其实效果怎么样不清楚,反正又不保证一罐没积碳,其他的都是过度了,刹车保养正常来说2年左右做一次就好,每次清洁是什么鬼,不卡不润滑就几百,还有如果卡了,就一定要清洗干净再润滑,特别导向销!

网友:
没有必要,除非盘上明显被硬点磨了,刹车用点劲有助于排除异物,老是轻轻带拖着踩容易积沙粒

网友:
能去4s自费保养日系买菜车的,都是豪。
随便熟人店普通油,马勒滤芯,三百多块足矣,又不是增压机,随便来。
清洁剂,就是把你平时舍不得踩油门的油钱补上。长期低速舍不得给油就会产生积炭,到最后拆开清洗一次,省下的油钱全部补齐了。

网友:
另外,所谓的刹车保养,好像本田4s是免费的,,,如果是自费,那也只能说钱烧着了。
除了我朝某品牌逸动出了名的锈死轮毂,正常厂家没见过能出这种毛病。

网友(2019-08-09):
这么贵去途虎了

网友:
刹车哪有必要那么频繁清洗,如果这样,那的士不是每天都在保养的路上?不过是坑钱的把戏罢了。

网友:
主要是看看刹车有没有卡死,刹车片磨损情况。。。
正常公司生产的车辆在更换制动片之前,无需对制动系统做维护。。。

可能这个型号出刹车片卡死的概率大吧。。。一般外面手电筒照一下就可以了。。。
也有的4S店2万公里就提出更换刹车系统易损件,这样能够提高营业额。。。

网友:
详细看了下,你这是每5000更换机油机滤吗?

网友:
现在4S为了多赚钱都是这样过度保养的,自己搞、1万--1万5千公里一次、全合成机油加三滤全部不超过300块、

网友:
我是自己带滤清器,4儿子说漏油不包,我说好。只在4儿子那里买机油。嘿嘿

网友:
14 0的发动机清洗可以不做,真的是坑,

网友:
清洗刹车盘也可以不做,那是要给工钱的,去保养时直接说明换机油和滤芯,其他不做。别被接待员推销忽悠。

网友:
我飞度现在自己保养,红桶机油四千多就换,去年广本天猫店11.11元弄了俩机滤,才用完

网友(2019-09-09):
自行车刹车除油清洁剂了解下,30左右一大瓶。

网友:
楼主太豪了

另外请问楼主是1.5还是1.8L排量的缤智?

如果是1.5L缤智的话,被坑得还很厉害!!!

无论是1.5L地球梦发动机或是1.8L发动机车主手册上明确的机油的标号是用0W-20或5W~30的,原厂机油金桶是5W~40的,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油耗会增加。如果楼主要用全合成机油,推荐使用原厂紫桶机油是0W~20的

网友:
换个机油被你用去这么多钱  你真牛

网友:
7000公里或三个月一保养。每次清洁刹车片、发动机清洗……这4S怎不去抢?话说楼主也够壕的。

网友:
2014飞度地球梦1.5,红桶195,机滤29,清洗剂35,工时40(4s 100);
2017杰德电喷1.8,途虎搞活动199(出光0w-20全合成+机滤+工时),或者,黑桶+机滤257,工时40;
空气滤+空调滤20,自己换。
省钱。。。

网友:
这是给4S店创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