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三星32nm MLC量产失败,求助!

楼主(2019-06-18):
从一个固态盘上,拆了2片K9HDGD8U5M,4CE,32nm MLC

一开始上到IS903上,单贴写30,读160,双贴写60读160,感觉有点浪费,就拆下来贴3267AE了,但是量产失败。

设置如下

板子图如下:

电压跳线在R43  3.3v是正确的。
板子默认也没有三极管
SB8默认短接,但不管短接还是拆掉,报错依旧。
R6/R7 CE跳线也移动过,报错依旧。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欢迎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R44移到R43

楼主:
已经在R43了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用贴sb8 用低版本的量产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用贴sb8 用低版本的量产软件试试

晚上我再试一下。

楼主:
还没解决呢,顶起来让大神看到。

网友:
不要指定选SD32NM的ISP,工具会自己匹配ISP的,
还有这个提示是坏块标记过多,容量不足,建议用黑片工具开卡看看

楼主(2019-07-26):
今天又遇到了另一款三星32nm 4CE MLC,同样问题,无解吗?

网友B(2019-08-29):
解决了吗,我的三星颗粒配sm3267ae也是这个问题,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的三星颗粒配sm3267ae也是这个问题,求解决

没解决,贴3257了,量产一次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贴3257了,量产一次过。

看来慧荣和三丧的车不能乱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解决,贴3257了,量产一次过。

那支持列表显示有是干啥?这个颗粒是在3267的列表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支持列表显示有是干啥?这个颗粒是在3267的列表里的

不知道是固件不对,还是设置不对,还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支持列表显示有是干啥?这个颗粒是在3267的列表里的

对了,如果是三星Toggle的颗粒,你贴上SB4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如果是三星Toggle的颗粒,你贴上SB4试试。

不是的啦,上903都能认出不是东芝的晶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固件不对,还是设置不对,还是兼容性问题。

试了很多软件,都在坏块环节失败了,903可以开

网友C:
你为什么用sd的isp,怎么选都是s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用sd的isp,怎么选都是sa啊

截图里可能是马虎,选错了。记得选过SA的ISP,同样开不出来。

网友(2020-07-11):
我遇到的问题更奇怪,K9HDGD8U5M-HCE0一共4颗
1、贴903
        单帖:读速200左右,写速50左右
        双贴:读速200左右,写速60左右
!!!单双贴速度差别也太小了
2、贴3268
        双贴:芯片精灵和开卡软件都识别到8CE,开卡失败,就睡觉去了。第二天空了插上U盘依然8CE,又忙去了,就没有尝试开。然后重点来了,第四天了,我准备开卡,却发现只有6CE了,奇了怪了??????

网友(2021-12-24):
解决没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