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也做了一个移动硬盘转3.5吋的,只加了12V电源即可。

楼主(2019-06-18):
(图片)

网友:
我之前也改过 增加一组12v供电

网友:
5V由USB提供,12V外接电源提供,没毛病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找到12V电源的接入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找到12V电源的接入点啊?

接口定义

网友:
绿联的易驱线,三十几块钱,方便好用

网友B(2019-09-16):
是不是只要接12v的正极 ,随便接一个就行了。负极不需要接是吗?

网友(2019-11-11):
我有块st2000md006新盘,不小短路心烧了电源接口拐头起算的1~6针脚。以为坏了,清理干净硬盘电源口接上电源工作没任何问题。硬盘内地线都是通的,只需要6或10一根接地(据说有的硬盘拔掉地线也能工作),硬盘就是5v和12v双路,2.5吋的只要6789或78910四个针脚。移动硬盘usb接口5v供电,加上外接12v2a符合3.5吋双路供电要求。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接12v的正极 ,随便接一个就行了。负极不需要接是吗?

同问,我接12v   和  gnd  没反应   感觉板子废了

网友(2022-01-26):
找三块聚合物锂电池,顺便安装上去,我也是考虑了很久了,没有实际行动的。3.5寸的个人感觉性价比高,传输速度还算满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