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科德机械定时器

楼主(2019-06-18):
外观,全开路,全闭路情况

定时齿轮(白色大的)磨省严重,已损坏,不能定时了。
紫色传动轮,通过电磁线圈驱动

直通与定时开关转换

网友:
竟然是同步电机减速机构的,定时准不准就看交流电频率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其中一个也是不能定时了 还没拆 吃灰中

网友:
使用寿命应该不会短!

网友:
我爸以前在天津塘沽旧货市场里,买过一个原装进口110V,结果发现频率60Hz,刻度一星期,拆开后看用料应该像madeinchina,两三年后发现电子市场里有不少,像楼主的机械式时控插座,大的按键多精度高,小的按键少精度低。准确性要看交流频率。

网友:
尺寸够粗糙,塑料老化的够快,难道是降解迅速的环保科技新产品?

网友(2020-05-09):
看不懂原理啊,微动开关常开的话,火线零线怎么有回路,同步电机怎么才会有动作

网友(2023-08-11):
这个内部有点意思,这种用途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