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好做的“智能”9V可充电万用表电池(基于3轴加速度传感器移动检测)

楼主(2019-06-18):
有一块万用表,经常忘了开关拨到OFF档,然后9V电池就没了,已不胜其烦,随产生制作一个自动判断没使用的时候自行断电电池的想法,解决这个吃电池的麻烦问题,主旨是:
1. 电池使用2块锂电组成8.4V,不适用一块锂电升压原因是担心升压电路不干净会对表的精度产生影响。 2.充电放电使用一个拨档开关来切换,使用时切换成串联,充电时切换成并联,从而方便使用5V进行充电。
3.如何判定有否在使用,这个费了一番心思构想,在不改动万用表情况下,最后决定使用移动检测来进行判定,因为在表不移动(也包括震动)情况下,有很大可能是真的没使用!
4.利用手头现有元件,不再次进行额外的花销购买!
本着这么几条,利用MCU+一块G-SENSOR焊了这么一块板,体积和6F22一般大,和9V电池一样直接替换,大致就是下面这个样子了:

使用了两块小锂电,是不是发现两个锂电有点不一样?没什么特别原因,因为就找到这样的两块能用的。。。。

那个小板就是G-SENSOR,进行3轴移动检测,有移动唤醒MCU,然后MCU控制供电输出30分钟,30分钟休眠后,待机电流1.5uA.我的万用表30分钟关屏后,电流500uA!!!!(不拨到OFF档)

热缩管是个好东西,包一包,裹一裹,苗条了,小巧吧

充电口和切换开关,开关拨到充电口边表示充电,另一边则是供电使用

充电状态,为确保电池寿命,4056电流调在100mA,大约0.5C充电

放进表里,昂昂猴:

测个电压看看:

和我的台表有一点点误差,也不知谁更准,反正我自己的系统都是用台表做基准就是,只要稳定就成,差几个字没影响
(上面我DIY的小木盒电源有露脸)

总结:综合使用测试了几天,目前功能达到预期,可以!
<END> 谢谢各位看官捧场!

后记: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真实,残酷的事情,上面倒数第3张图片,包好的电池放在电池仓里是不是很合适?然而,事实真相是,上午开始动工,调好程序焊好板包好套套,做好这一步是半下午的事情了,然后就放那测试功能和充电,看了会X宝,然后出去吃饭回来,发现功能OK,准备盖上电池盖,突然,我怔住了,心中那熟悉的草泥马声又是呼啸而过,大家能想象出发生了什么吗?

网友A:
电池大了一点点吧

网友:
太奢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大了一点点吧

就是啊,放表里面刚刚好,问题就在这里,那个表盖上还有个电池槽,NND开始没注意,就像抽屉和桌子关系一样,应该以表盖里面的那个槽大小作准,结果硬是大了一点,塞不进,要不看在是福禄克的份上,直接就对表壳子动刀子了。。。。结果晚上又返工把那个电池缩短了2.54MM,这下终于合适了,搞得晚上电影也没有看。。。。

楼主:
哪里奢侈啊,很有必要,这块表没怎么用,电池倒是换不少,有时拿出来校准一下我的炮灰胜利表,就忘了拨到OFF档,下回来拿出来,必定老老实实的换电池,现在这样搞一下,每天使用1小时,一年就差不多充两次电就OK啦,多安逸

网友:
既然有套套,可以把电池盖收起来了,两全其美

网友B:
看来大多数人都有惯性思维,抗拒dcdc带来的噪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多数人都有惯性思维,抗拒dcdc带来的噪声干扰

很正常,难度和心里作用不正比例,而且升压电路的静态功耗在使用不麻烦情况下你怎么处理

网友C:
实际上我用一节电池 4.2V也可以正常运作的。也没有发现误差由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我用一节电池 4.2V也可以正常运作的。也没有发现误差由多大啊。

你那块表可能电源范围比较宽吧,这块表手册上指明小于6.7V就会关掉内部电源

网友D:
有空闲时间 可以批量制作 论坛会有人买的。再换一个思路,检测电池电流变化来判定,这个更为精准吧。毕竟放桌子上 只用表笔没什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空闲时间 可以批量制作 论坛会有人买的。再换一个思路,检测电池电流变化来判定,这个更为精准吧。毕竟放 ...

检测电流有针对性,每块表的电流可能不一样,震动一下相当于扭下开关手动开机,主要是解决忘了手动OFF的电流消耗,表不震动的时候,通常是没有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测电流有针对性,每块表的电流可能不一样,震动一下相当于扭下开关手动开机,主要是解决忘了手动OFF的 ...

表笔加水银开关 像T12手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笔加水银开关 像T12手柄一样

水银开关逼格不够

网友F:
太浪费了...

我无线鼠标键盘上,用的 MCU + 振动传感器,用着效果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浪费了...

我无线鼠标键盘上,用的 MCU + 振动传感器,用着效果也不错啊.

异曲同工之妙,看来J兄也深受换电池之苦

网友:
这个思路挺有意思,用移动(振动)来判断设备是否处于使用中,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浪费了...

我无线鼠标键盘上,用的 MCU + 振动传感器,用着效果也不错啊.

用的罗技M705,两节电池用三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曲同工之妙,看来J兄也深受换电池之苦

我有套试机用的无线鼠键(山寨的).
我改成了300mAH 的锂电,,
键鼠虽然有自动关机功能, 但不好用,经常拿起来用时发现没了电.
不知道是自关机功能失效~还是关机后静态电流太大.

网友:
这个我有过.万用表用.不好.一年全部电池坏.不说升压效率耗损.毕竟只有一个电池 容量小.现用论坛成品双锂电串联的8.4v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