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我也给web u2表装个蓝牙透传模块(效果不理想)

楼主(2019-06-18):
前些天群里发布6.3固件支持蓝牙app了,需要自己装个蓝牙模块,群主介绍用通用的ble 4.0模块就行,于是马宝10元含邮淘了一块cc2541蓝牙透传模块。

到手好几天了,一直懒的弄,这两天闲着没事儿装上试试。
外观

焊的脏兮兮的

cc2541主控

反面

ttl线简单接好测试一下

电流8ma 不算小

串口调试工具 默认115200波特率

模块默认9600,改下设置。

手机端用的华茂科技的蓝牙串口助手,搜索后发现设备。

成功连接

读下uuid,成功。

电脑端发送1234

手机端成功收到,反向发送也是成功的没有截图。

卖家提供的简易应用电路,28脚是外部硬件主从跳线,用来设置蓝牙主从透传模式,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默认“从”模式,硬件权限大于软件(如果外部非悬空以外部设置为准,无论软件与否)

23脚硬件唤醒,也是外部优先,所以这俩脚什么也不用接,都可以通过串口从软件里控制。

俩灯泡,24脚没连接慢闪,连接后常亮,25脚led没连接不亮,连接上常亮。我选择的24脚作为蓝牙状态指示。

u表各点位注释

焊好后

光驱排线剪下一段当连接线。

led型号没太合适的,0805蓝 挂点儿锡凑合焊的。开关也是不太合适,也是修剪凑合用的。

接好

线较硬,实际上最终改成这样焊的(和前面焊点相反)。

插上试试 蓝'灯闪烁,正常。

现在还不能用,需要配置,群主提供了配置固件,但是不能配置我买的这个模块,配置到名称时报错。

无奈手动配置,打开pc端串口助手,勾选发送回车,输入at命令,通讯成功(注意此时蓝牙不能连,否则不能配置)

查询名称 默认bt05 ,需要改成app能够识别的特定格式名称。

修改名称 成功

查询一下 ok

查询波特率,默认9600,需要改成115200

at协议波特率对照表

修改成115200

修改后连接会失效,设备管理器里面把ttl串口波特率改为115200

重新设置软件波特率,重新连接,再次查询已经改成115200了,到此配置完成。

手机端app 扫描后发现设备 ,名称和刚才配置的一致。

已经连接

点击进入后,提示我是盗版?娘的,我明明是正版 是不是都有这个提示

不管它,点联机,正常出现检测曲线。

不过,软件非常的不稳定 sn一直乱变,乱码。

界面也时不时的乱跳

整个乱了套了

换安卓6同样,换安卓7界面数据直接什么也没有了,总之很不稳定要么乱码,要么死机fc,要么没反应,升级1.1版app还是一个样子,也不知是我买的蓝牙模块有问题还是app兼容性太差,总之等等更新再说吧。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楼主:
帖子包含敏感字,谁眼尖看看哪个字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包含敏感字,谁眼尖看看哪个字敏感

娘的   是这个吗?还盗版2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娘的   是这个吗?还盗版2字

你的回复没被吞,证明不是

网友B:
大概是那个字敏感吧哈哈哈笑而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那个字敏感吧哈哈哈笑而不语

大概哪个呢?试了半天里 也不哪里敏感

楼主:
尼'玛丧心病狂,“蓝'灯”竟然是敏感词。。。。  想了一下 原来是科'学上网软件,网站活的也够累的

网友:
app做得辣么花。

楼主:
嗯 跟开飞机似的 ("▔㉨▔)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尼'玛丧心病狂,“蓝'灯”竟然是敏感词。。。。  想了一下 原来是科'学上网软件,网站活的也够累的
...

我还以为是“透”呢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尼'玛丧心病狂,“蓝'灯”竟然是敏感词。。。。  想了一下 原来是科'学上网软件,网站活的也够累的
...

那个蓝,灯,我知道但没有用过,我有更好更快的,但不敢分享给坛友,我家的水表质量不好,查多了会坏掉的,哈哈

网友C:
U2官方买一个要28.8还不包邮。本来想和你一样买一个2541回来自己整 ,怎么感觉看起来有点难了。有点想放弃了,哈哈、寄到大婶家两百块包搞好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蓝,灯,我知道但没有用过,我有更好更快的,但不敢分享给坛友,我家的水表质量不好,查多了会坏掉的 ...

那个早不能用了,这类软件不缺,手底下有几十种,随便它封,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官方买一个要28.8还不包邮。本来想和你一样买一个2541回来自己整 ,怎么感觉看起来有点难了。有点想放弃 ...

哈哈 照着帖子就行了,那个群主吊的很,说话总是爱理不理的,手工配置不提供详细教程,人家说配置好的卖28,免费的自己配,很公平,不懂自己找卖家,问题是卖家赚你2块钱难不成还指望他们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根本不带理你的,这贴发个简单教程方便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透”呢哈哈

哈哈 色'情还差着,那大姑娘可不能说,穿衣服时脸皮太薄,脾气太暴,良心太坏

网友:
不理想啊,呃,

网友D:
大婶,老实交代是在哪里撸的盗版
话说才看见这帖,小黑屋才出来?

楼主:
兄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老实交代是在哪里撸的盗版
话说才看见这帖,小黑屋才出来?

嘿嘿明明是正版,他这app非说我是盗版我也没办法啊进小黑屋没多久就放出来了哈~

网友:
不明觉厉,火钳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