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东芝磁带随身听KT-4065 比较少见的机型

楼主(2019-06-18):
东芝的随身听算是少见的,收音可以存10个台,
现在试用AM正常,FM收不到台,直接按两个小窗实现快进快退哈哈,
皮带废了,有电机转,
还带了皮带扣哈哈哈,

常用的设置,拆开后发现断了两个开关,粘过的,
背面倒没什么,
开仓开关比较丑,
开拆,拍照记录螺丝位置尺寸,,
磁头等,

这边的螺丝比较长,
右边的比较短,
开前盖了,没什么鬼用,排线连着呢,
比较脏啊,顺手用棉签清洁一下,
后盖没有螺丝,把上面几个开了后,基本就能拿出来了,
断了,这个是我刚弄断的,年代久远,塑料脆了,
后面这样,两处铜片屏蔽,
一边是这样,注意中间那个弹簧,是压在磁棒上的,
但一边脱焊了,是因为这个导致FM没台吗?补焊也不行,,

就是这个弹簧,铜片左下角边上就是脱焊的地方,

电路板有排线和收音部分的线连着,不方便打开,
拍糊了这个是电池仓里的,应该是调速的电阻,
下面是电机,铜的外壳?
电路板子,

谢谢观赏,即将加入楼主扶贫计划。。

网友:
磁棒是AM用的,和fm没关系,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A:
fm信号不是一般用耳机线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信号不是一般用耳机线接收吗?

这个不是哦,,,

网友:
看起来年代应该很久远。

网友(2022-07-26):
高端货,修好是不错机子

网友:
我用过比这低端的东芝随身听。

网友:
我猜国内和岛国的fm不太一样吧,是不是有改地区什么的

网友:
少见的型号,音质如何?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过,东芝的随身听还真没听过

网友:
东芝的录音机还不错

网友:
是国外的和国内的中频频率不一样吧?记行早些年进口机得改中频才能用。

网友:
不错的机器,现在没有了

网友:
90年代东芝随身听大多新加坡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