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折腾两个散件-签名版微软多点触控鼠标 (Touch Mouse)缺一个适配器

楼主(2019-06-19):
微软多点触控鼠标 (Touch Mouse)

上市时间:2011年01月
适用类型:商务舒适,笔记本便捷
鼠标大小:普通鼠
工作方式:光电
连接方式:无线
鼠标接口:USB
接收器:迷你接收器
接收范围:10m
技术参数
传输频率:2.4GHz
其他参数
鼠标颜色:黑色,白色
供电模式:2节AA(5号)电池供电
系统支持:Windows 7,Windows Vista,Windows XP
其它性能:触摸手势功能专门针对Windows 7快捷键操作
单指触摸手势支持文件,页面的滚动、缩放、旋转及流览器前进后退等
双指手势支持视窗最大最小化,快速调整尺寸,恢复尺寸等
三指手势则对应视窗预览,查看桌面功能等
产品特点:多点触摸鼠标

看着挺有意思,就收来折腾一下。散件,螺丝已经被卖家卸掉,并且有部分遗失。
两个主机,一个适配器,卖家说弄丢了一个。
告诉我说支架裂开了,没想到烂成渣渣了。

底下有签名,挡住螺丝孔的胶条撕掉了

只有一个适配器,这玩意一对一的,丢了也没得配,没有对码软件;
淘宝有适配器卖,不知道店家如何远程对码的。

因为是散件,也不用我自己动手拆了,直接掀开就行

电池仓,底部有光学孔和开关

裂开的支架,还有几颗螺丝和一根金属丝,慢慢研究是干啥的

拆掉排线,看到上盖有一颗芯片处理触摸信号

支架是通过卡扣悬挂的,金属丝提供回弹的弹力

安装金属丝需要卸掉主板

板子做工很不错,应该是微软的

光学引擎和dc供电部分

透镜还是很厚实的

支架需要压到金属片下面并且用两颗螺丝固定在底盖上

然后这样悬挂卡入

断裂的支架用502胶水固定,台钳夹住,然后涂抹AB胶增强,打磨方便上螺丝

触摸原理应该是电容感应,ok字样是我标注的,带有适配器的那只

翻出来一堆大小可能适用的小螺丝筛选

装上电池正常开机

电脑插入适配器,正常工作,下一步就是想办法让一个适配器带动两个鼠标了

网友A:
微软家的东西还是挺好搞的,很多都用的是24L01的无线芯片,上次拆个键盘也是,正在想办法自己做接收器

网友B:
微软的无心之作造就了IE3.0等系列的引擎,超高刷新率
微软的有心之作做出了蓝影引擎,也是高刷新率,但是也是早就了一代蓝影没落,电池熬不住,电路很容易自毁,特别是3500.引擎是好引擎,鼠标也很好,但是熬不住啊。。。纪念我已经更换了3次,毁灭了4次的3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家的东西还是挺好搞的,很多都用的是24L01的无线芯片,上次拆个键盘也是,正在想办法自己做接收器 ...

我一直用他们家的Sculpt无线便携鼠标 (Sculpt Mobile Mouse),觉得还不错,所以好奇收了这个触控的研究一下。能自己做接收器真是太牛了,期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的无心之作造就了IE3.0等系列的引擎,超高刷新率
微软的有心之作做出了蓝影引擎,也是高刷新率,但是也 ...

我的Sculpt无线便携鼠标 (Sculpt Mobile Mouse)电池单节5号,一次撑一年吧。
续航短的话可能主板有问题了。。。。安慰

网友C:
謝謝分享  有点意思,这个是触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有点意思,这个是触控的?

对滴,有点像苹果那个触摸鼠标,这个也是触摸手势控制的,但是有一个单击按钮确认

网友D:
高級貨啊,求贈送
話說為什麼現在好像微軟不搞這些東東了?沒有什麼新型號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級貨啊,求贈送
話說為什麼現在好像微軟不搞這些東東了?沒有什麼新型號出來 ...

谢谢捧场,之前买过微软国行的Sculpt无线便携鼠标,感觉挺好用的,蓝光也省电,这次逛咸鱼看到他们家触控的就收来研究啦。去年出了个新款微软精准鼠标,小巧精准,C口内置锂电,七百多块钱的售价望而却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