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SD不能启动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8):
现状是这样:
收到后放到笔记本上不能识别,bios也查不到。咨询老板,说是很多人发现这个问题,台式机能用、笔记本不能用,我本来就是打算用台式机,碰巧家里的台式机因故搬走。我周六去学校用学校,用台式机实验,进bios能发现,但在系统中不显示,自认为经常帮别人处理电脑问题、装系统,这个却不会。因全校放假、网络管理员找不上,把儿子叫回来,他带回去研究了。说是因为没格式化。我以前用硬盘、U盘,没格式化的都是在系统中显示但不能用、显示的就是未格式化,结果这个就是不显示,后来儿子格式化成为NTFS格式了(也没跟我说怎么办的、我还是不太懂)、系统下能拷入文件。

然后装系统,原台式机是64G固态、1T机械,放在机械硬盘位发现不能装系统。拔掉64G固态、1T机械,把这个放在原固态位置,系统装机成功。然后发现不能开机,把它放在机械硬盘位(就是第二硬盘位置),接回原来的固态开机,发现作为第二硬盘,其中的系统文件都能查看,一切正确。但就是不能用它开机。将它放在第一硬盘位,用PE的U盘启动本机系统,启动不了。孩子毕竟不是专业的,他也不懂,说是是不是引导有问题,让我问问管理员。
结果周日晚上因故济南出差,周五晚上回潍坊,周六周日学考,又不能找管理员了,最早周一。我虽然把收货时间延长,但只能延长到周六。然后系统就把款打过去了。想咨询大家,这个问题在哪儿?怎样解决?-----就是作为第二硬盘能使用,但装入系统不能运行。

网友A:
使用傲梅分区助手看一看是否没设置活动分区,分区是否带有启动标志,AA55,分区格式化时是否4K对齐,系统是否装在了第一个分区里边

网友:
应该是引导文件丢失吧,重装个w7试试,重装时重新分区格式化4k对齐硬盘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傲梅分区助手看一看是否没设置活动分区,分区是否带有启动标志,AA55,分区格式化时是否4K对齐,系统是 ...

能帮我看看我的正常吗?

网友:
用MBR方式分区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分区设置问题 建议还是PE下DG之类的重新格式化(勾选4K对齐) 激活主分区为活动分区  然后拔出其他硬盘只保留这一块 然后装系统   这个现象就是磁盘里没有引导分区
这种空盘其实使用WINDOWS原版安装 用win自带的分区 你会发现新盘 新建1个分区后会有多个分区 多的几个很小的分区就包括引导分区 系统恢复分区(专用于WIN的一个叫全新启动的功能) 这种便利会省去很多麻烦的 用GHOST 需要对磁盘先进行一定量的操作 如果搞错了 就很麻烦了

网友:
新买的固态应该没有问题。
DiskGenius看看各硬盘情况,UEFI启动的小分区能看到。
感觉你的新固态不是UEFI启动模式,BIOS设置为传统模式看看能不能启动。

UEFI与BIOS、GPT与MBR。现在的新电脑与以前的不同了,“旧老鸟”会成为“新菜鸟”的,不断要学习。

网友:
系统装机成功。然后发现不能开机,

网友:
系统装机成功。然后发现不能开机,不能开机引导就不能说明成功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看我的正常吗?

挺好的啊,没事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装了2个硬盘:磁盘0是120G的固态,只装系统,磁盘1是是500G机械硬盘,装有系统和数据,为了防止不同系统下对另外一个系统盘误操作,我在固态硬盘的系统下把机械硬盘的系统盘盘符删掉,在机械硬盘的系统下把固态硬盘的盘符删掉;这样在不同的系统下只看见当前的系统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装了2个硬盘:磁盘0是120G的固态,只装系统,磁盘1是是500G机械硬盘,装有系统和数据,为了 ...

难怪我看不到下面那个的前两个盘符呢,我就是奇怪那第二块的前两个没盘符的俩盘是一个还是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看不到下面那个的前两个盘符呢,我就是奇怪那第二块的前两个没盘符的俩盘是一个还是俩 ...

是两个,一个是装系统时自动分出的450M恢复分区,另外一个有system名字的就是我的系统盘了。

网友:
台式机的bios恢复下推荐(好像叫这个)模式试试。以前好像碰到过。

网友:
直接克隆个能启动的盘试试

网友:
如果硬盘无物理瑕疵,在WINdows下重新分区应该无问题。

网友C:
见过华擎垃圾BIOS,识别不到硬盘但是能装系统的。也见过笔记本用BITLocker加密过的硬盘,放在别的地方不能识别的。楼主这个问题头一次见。给的信息不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华擎垃圾BIOS,识别不到硬盘但是能装系统的。也见过笔记本用BITLocker加密过的硬盘,放在别的地方不能 ...

可能不是硬盘问题,我正好出差了没法检测,但原盘没分区没格式化更没有4K对齐,看前边朋友的意思,应该是还要重新分区并设计活动分区等。主要我以前没接触过SSD,以为跟机械硬盘一样简单分区就能用

网友D:
这个与是否4K对其没关系。建议进PE然后用傲梅之类的删除分区,重新用MBR方式分区、安装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与是否4K对其没关系。建议进PE然后用傲梅之类的删除分区,重新用MBR方式分区、安装系统试试~ ...

好的,明天回去准备研究,不过可能要下周了。周五周六周日学考。单位以前原则上55岁以上的不安排监考,今年因为在部门名额分配原因,又要去监考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