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细长的心想12V3.5A电源

楼主(2019-06-18):
我有两个细长的12V3.5A电源,看电源做工不错,我有个车机,车机一般要7A以上电源,我把两个电源并上使用,感觉挺好。下面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应该是led驱动器吧

网友B:
车机就算了吧,机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只是led的电源,点灯马马虎虎,其它东西还是算了吧!12v8a的开关电源裸板也就10来块钱,稳定高于一切!

网友:
细长的电源~~

网友C:
我12v3a电源+大水塘带朗逸车机开最大声也没问题。主要后面要有大水塘

网友D:
广告灯箱的LED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ed驱动器吧

你说的对,谢谢。

网友:
这个设计用料真的不错了,该有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就算了吧,机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只是led的电源,点灯马马虎虎,其它东西还是算了吧!12v8a的开关 ...

并起来使用过,没问题,买个板,是个好建议。

楼主:
感谢你的加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告灯箱的LED电源吧?

确实是LED上用,灯箱用不确定,因为这是别人送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2v3a电源+大水塘带朗逸车机开最大声也没问题。主要后面要有大水塘

大水塘还没用过,不过建议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