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2万mAh充电宝一年不到鼓包了

楼主(2019-06-18):
去年夏天后买的一个小米2万mAh的充电宝,还没有到一年就已经开始鼓包了,也不是很NB吗?还不如我之前的1万多毫安时的 powerbank 充电宝,用了3年了,正常使用,只是容量略微下降一下,看来品牌的东西也未必都是好的。

网友:
软包锂电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啊。还是18650耐操

网友:
二代主要多了高通和华为FCP快充输出,我买过一个4.3V版本小米2万,不支持N4s的MTK快充,也是一年后电池充气,输出十几分钟保护,要等半小时用其他充电宝,往小米2万聚合物充电激活,才能继续输出十几分钟。一代的松下版应该最好,LG版也可以。

网友:
用没用好电芯,18650如果内部产气的话安全阀会顶开,相对软包有一点点没问题,软包一鼓,极板贴的不紧实,内阻就升高了

网友:
软文的作用~

网友:
哈哈,亚历山大啊

楼主:
第一次买了小米的充电宝就大失所望了,快180米了 唉  1年都没有撑下来。

网友A:
免费换新的
我不到一年申请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换新的
我不到一年申请一会

找小米售后换,还是找店里,店里不换问了

网友:
长时间满电不用或者没电的话,基本上最少8成的软包电池会鼓包,经常用用就没问题了

网友:
小米出品的耐久度是个问题。

网友B:
我有一个手机锂电池鼓包,后盖都装不上,充电也不正常,冰箱冷凍3天后,鼓包缩回去了,充电也正常了,给你参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手机锂电池鼓包,后盖都装不上,充电也不正常,冰箱冷凍3天后,鼓包缩回去了,充电也正常了,给你 ...

外面要用袋子包装起来再放冰箱吗?行不行,不要在低温下爆炸冰箱搞坏,成本就搞高了

网友:
软包锂电确实不怎么好,我也买过紫米的10000MA就是薄一点用没多久就鼓包了,但可以用,有一个小米三节18650的用得好好的。以后还别买软包充电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要用袋子包装起来再放冰箱吗?行不行,不要在低温下爆炸冰箱搞坏,成本就搞高了 ...

先用密封朔料袋包住锂电池,
外面再用2-3层報纸包住,
放冷冻三天,三天后取出锂电池,
纸巾抹乾,常温放置一天后,即可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小米售后换,还是找店里,店里不换问了

售后直接换

网友:
拿个铁钉扎着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