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个马兰士STANDARD对讲机C150

楼主(2019-06-18):
咱也不知道这个跟马兰士有啥关系,
咱也不敢问,别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吧,
看着有屏幕,按键也多,就收来了,收的时候就知道肯定是坏的,
现在通电,有显示,但很不正常,也不会修,
样子还是很威武雄壮的,下面大大的是8节5号的电池盒,

侧面,

后面,带夹子,

按键,电池仓锁扣,充电口,

近照,不会用,有空找说明书看看,

开了,做工不错,固态电容,

电位器像是阿尔卑斯的?有个大芯片,喇叭也够大的,保证能听见,

谢谢观赏。

网友A:
电解电容更换完,毛病就没了,对讲机经典之一,印象换电容他们从背后加热的,拿摄子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更换完,毛病就没了,对讲机经典之一,印象换电容他们从背后加热的,拿摄子拿下来 ...

哟?真的假的?好像就两个,值得一试,

网友:
换电容后也容易有其他问题,老机器,太老了。
不过值得动手试试,
初入HAM界最简单的动手设备,就是马兰士。。。

网友:
还缺一个亚音板,就可以上本地中继了

网友:
这些电容不是固态的,只是贴片而已,把那些电容全换掉就好了,记得要把底下的电解液用天那水或酒精洗干净。

网友:
换电容吧,贴片的电解电容  都换了,,,拆电容要注意  别把焊盘弄掉了,我换了几台了,想要发个贴还没整理好,,,,你这个电池盒够大的,我的都是6节的

网友:
这机器自带88.5亚音,如果本地中继用的亚音是88.5,就可以上哦

网友:
十几年前刚刚入门就是玩他的大哥C450,这货一般都是电容漏液引起的故障,哪怕是全新的,还是电容故障的问题。

网友:
没什么用,我都拿来拆ALPS电位器用 用在可调电源上杠杠的  手感爽 还带开关

网友:
家里还有若干个这样的pcb:lol:

网友(2019-10-22):
手里还有2个C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