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的K刀头+20190611

楼主(2019-06-18):
20190611
    早7点起,炒菜吃饭,上班,来了没事,玩,后来,中通送来一个大箱子,发货人 发货人是李二,

    倒是不沉,填充了很多蚕茧泡泡膜之类,东西有一个CPU风扇(好像狼魂兄昨晚说送个风扇的)

    一个光猫还是网关的东西,一个电源适配器带USB口,一个联想笔记本的屏和部分电路板,

    一个风扇电机(这个是另一位朋友提过给发个练手的电机好像不爱转)还有一包当缓冲的抽纸,别的没什么可玩的,先看电机。

    电机接上跟来的1.5的电容,试机,倒是也转,但是无力,明显的电流大,一个本该40-60W的电机,电流达到几百MA,这可了不得。

    差不多200多MA呢实测一下功率,空载就70多W,低档反而更高,88,95W以上而接电容的黄线那边,也是顺时针转,但是功率超过150W,试了几下就冒烟了,

    正这时,来了一位哥们,胖乎乎的个不高,穿白色印花的TX,拎着个扬子电扇,红白相间的外壳,红底,

    跟我说是不转了,他捣鼓捣鼓里边刺啦响,我在这试了一会,找不到毛病,将底座的十几个螺丝拆卸下来,

    还不错,结果也找不到毛病,打火在哪,正摆弄线呢,突然电机那边冒火冒烟,再不响了,看来,毛病在上边,

    他说这没用多久,是新建街买的,我笑笑:“是那种三四十的吧?”

    他说不是,是七八十的。我一琢磨,还值得修一下。

    于是他问我换电机多少钱,我说50,他说便宜点,我说,真没法,风扇本身就一个电机值钱,

    电机本身就贵,要是真三四十买的电扇,肯定不值得换了,这个换换还值。

    他一看吃死了价了,就说换吧,多长时间能换上,我说一会就能换上,11点之前就能解决,

    (当时10点19)他说不急,下午吧,下午5-6点来取,我说行,于是,走了。

    很利索的换上新电机,又给电机敲打轴使之性能最好,多少加了点油,更顺滑,然后装上,试机,

     呼呼的很厉害,修复成功,装好底盖扇叶网罩等,试机,没问题,

    正在拍视频,进来个小伙子,也是白色背心胖乎乎的,不知道跟谁聊天呢,

    修个黄色皮的半球电水壶,跟那晚修电水壶的老头那个一样。

    经过检查是耦合器的事,直接更换,他聊了一会

   (好像是经常看B站的视频,不知道学的是什么,好像他是跑营销的,对方好像是所谓的老师,

    这边咨询那边,有意加入之类。一会过来看我换耦合器,问我什么坏了,我指指这玩意,

    他问,这个多少钱,我说换这个十五,他没说什么,换完发现耦合器跟底座不配套,于是又换底座芯,

    怎么这一阵特殊尺寸的耦合器底座这么多啊?不是说样子一样就可以换吗?MD!坑爹啊!

    万幸都是成对的买的配件,不然还麻烦了。换完这个,他问,这个座也坏了?

    我说不是,是因为你原来的壶用的不是标准座,看着模样一样,但是不能通用,

    所以,必须成套换,没关系,这底座芯一块换的话不另收钱了。

    换完试机,正常,他一翘大母手指,道:“果然厉害,手到病除。(也是个没见过世面【说好听点涉世未深】的家伙)”于是开始扫码付款成功。

    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当时是11点13。2019年6月11日11:42:50

    下午,无聊了一下午,玩手机,中间,大姐打电话,问我你们用的那快递哪个好啊,怎么叫啊?

    我说随便叫一家就行了,至于怎么叫,你上网查一下随便约一个就行了,

    再不行就到街上,看那些开三轮的,送快递的,抓住一个就让她给发了不就得了,

    我姐就跟我急了:上网,我哪里会上网啊,你就告诉我怎么打电话叫她们,

    我说我这连个网都没有,我也没法给你查啊,你们院里没有快递去啊?碰上谁算谁吧

    (本身手机听筒就不好使,声音发劈,听不大清楚,因为从视频强行转到接听,黑着屏呢,不可能选择外放,

    所以,真是听她那头说话受罪,这大姐又脾气急躁,说着说着就烦了我了,直接挂了,唉,我又回拨,她不接,去她--奶--奶的)

    6点多,来了俩女的,一个大些,看样子四十来岁?一个小点,二三十?没特别注意她们,

    修个台扇,开关给摁进来了,我以为只是螺丝松动或者螺柱断了,没想到,这俩人手劲好大,

    楞给把塑料的这种开关的固定孔连着半拉塑料给摁断了掉了下来,何况,本身就一个键能用,其他俩摁不下去,

    没法子,只好想法子,找了个拆机的4键开关,一比划,正好,就是帽小点有限,就它吧,

    两头固定边,螺孔位置也合适,固定上,焊线,完事测试,发现三挡没反应,

    经过检查发现三挡少个类似五角形的中间带槽的绝缘片,估计是以前拆的时候拆丢的,这可麻烦了,

    后来俩女的说有事,问我几点关门,我说最晚8点天黑就走,她们说出去转转,回来取,

    这下,我不用尴尬了,她们走后,我用废塑料里边的一个SJ的壳子拆下一块白塑料,韧性很足,

    与一个成品的五角形比划着剪切出个模样,再少许修剪,打磨,最后,下面开槽,

    可惜锯条开的槽稍微窄点,还不方便打磨,最后用锯条硬杠,给多少磨宽了一点,

    凑合装上,代替2档(反正这个档不常用)终于装好试机,没问题,修复成功,等着来取。

    上午那换电机的男的也是,说是5-6点,现在都7点了,还不来。

     等到19点50左右,那俩女的来取电扇,试试没事,收15¥网付,男的到临走还没到。

网友A:
我以为我进入了满分作文栏目,不是拆机乐园

楼主:
    手里有一个纯铜的936头,刀头的,以前用过,后来烧得刀头都倒劈开了,有点像鱼鳃那样从后边往前劈开,导致从936上取下都难,最终取下就没在用过。
    这次无意中看到它扔在垃圾里边,捡起来,好歹是赤铜啊,比划一下,比T12要粗一点,应该可以,于是,固定好垂直方向,然后用电钻加个合适的钻头开始一通猛干,竟然把它给撑鼓了一点,最终是直直的钻到底,非常完美的烙铁头做出来了插在T12上,既不逛荡也不松弛,甩之不去,这不就得了?于是套上一个磨好的烙铁头,竟然升温速度跟T12好的时候并无二致。,传热也迅速,可是比那铁的强多了,早知道这玩意这么得,何必花好几块一个的钱买修复头啊,那玩意跟它一比,就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无奈,这没有镀膜防护之类的纯铜的烙铁头,损耗太快,本来是个刀头,用几天后,就成了V头,可以拆一字不到头的特种公牛螺丝了,只好磨一下,找平,结果,短一截,用几天又这样,再短一截,可惜,再不用多久,就成了狼没牙的平头棒了。
    用它拆P10显示屏的灯珠效率很高,因为已经V头了,所以加热相当于3/4面积加热,所以,很容易拆下来,没有阻力。几个板子一上午就拆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我进入了满分作文栏目,不是拆机乐园

哈哈哈,你来对地方啦嘿嘿嘿

网友:
这次比较靠前。一刷新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不能修点工厂用品吗?电机,马达之类。修风扇,电水壶真的不赚钱啊!

网友:
后续是把那男的给拆了?

网友:
这大姐又脾气急躁,说着说着就烦了我了,直接挂了,唉,我又回拨,她不接,去她--奶--奶的

哈哈  有味道
刀头不错啊

网友:
桌面上的一瓶子是什么啊,蝉蛹么?话说老铁,你能不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你这照片是老人手机拍出来的吧

网友:
至少得买个网络摄像头三脚架,再买个可拧在三角架上的手机支架。

网友:
请教电机敲打轴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垃圾堆成色 。。

网友:
这烙铁也是够老的了!

网友:
客户1、白色印花T恤小伙子,给新建街买的电扇换电机,预计50元。
客户2、白色背心小胖子,修半球电水壶换耦合器,收费15元。
客户3、俩女的,修个电扇按坏的开关,收费15元。
全天实收30元,另外50,不知道哪天入账了。

网友:
对大姐的态度不行,难怪人家挂断手机不理你了。

网友:
一看全篇文字就知道是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一个纯铜的936头,刀头的,以前用过,后来烧得刀头都倒劈开了,有点像鱼鳃那样从后边往前劈开, ...

看着还不错的说~~

网友:
这么多灯珠,哪年用得完

网友:
一直看你拆LED,应该有几罐子了吧。就是不知道能用上吗?

网友:
这是广告牌的LED吗?这灯珠这么多怎么用啊,我之前见到路边有一块平板大小的LED没捡,灯珠好像就是这种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