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AM8610D类音频放大器

楼主(2019-06-18):
花3元在淘宝买的15W*2的D类音频放大器,上面没有音量调节电位器,怎么加个音量调节的电位器上去?

网友A:
不是5脚是音量么,看看现在的5脚是不是通过一个电阻拉到vcc了,如果是的话,找个可变电阻直接分压输入这个脚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5脚是音量么,看看现在的5脚是不是通过一个电阻拉到vcc了,如果是的话,找个可变电阻直接分压输入这个 ...

5脚是连接到一颗电容的。

网友B:
4、5、6脚接电位器

网友:
从外部调节啊,板子上似乎没位置放元件了,改变输入信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6脚接电位器

板子上面4,5脚是接到同一个电容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面4,5脚是接到同一个电容上面的。

5脚直接接在Vref上是最大音量,断开就得了

网友C:
5脚是直流音量控制端,0~6V,可以通过接电位器调整。

网友:
5脚是直流音量调节,如果不想动,就在音源输入那里接双声道电位器。

网友D:
这玩意超级难听,失真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脚直接接在Vref上是最大音量,断开就得了

这样子,我把5脚线路割断,飞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脚是直流音量控制端,0~6V,可以通过接电位器调整。

已经飞线好了,还没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超级难听,失真极大

那就听个响,主要是我喇叭太多了。

网友E:
这个板型的8610设计有问题,容易自激,轻度自激音质变差,中度自激导致声音断断续续,高度自激灰飞烟灭

网友(2019-07-21):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型的8610设计有问题,容易自激,轻度自激音质变差,中度自激导致声音断断续续,高度自激灰飞烟灭 ...

那么,怎么改善呢?播放时,声音短短续续,从低到高,也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超级难听,失真极大

其实还是可以的。开关电源供电的话,音质确实不行。我试过用12v电瓶供电,音质还不错,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低音也很足。失真大的一个原因是电源没有处理好。当然D类功放音质和其他的功放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也有做的好的产品。

楼主:
你们评论说这个板子会有自激,其实很多D类功放板都会有这个现象,解决办法很简单,是一位电子大神告诉我的,在音频信号输入端用47K电阻接到GND,就是R,L 声道输入端各接一颗电阻到GND,当然如果只想要一个声道也可以只接一颗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评论说这个板子会有自激,其实很多D类功放板都会有这个现象,解决办法很简单,是一位电子大神告诉我的 ...

但是有些电路是音频信号输入前,就已经接了电位器分压了,你再接一个47k电阻,相当于和前级的电位器并联,会改变声音的大小的。

网友(2020-03-01):
这个功放质地很好,我买了好多个,现在基本不听台式了,希望楼猪深挖潜力,不知道这个功放有频率转换没像tpa3116一样转换高频率后高音很好

网友(2021-09-09):
很容易烧片,不明原因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