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算是IPV6启用了吗?

楼主(2019-06-18):
请教一下,这算是IPV6启用了吗?移动光猫里看到的,不懂,这个怎么样连接外网,而且IPV6的IP地址是一堆字母和数字,怎么不是纯数字,搞不懂?

网友:
没有任何信息显示IP6有关!

网友A:
你看你网络侧IPV4链路管理 里面如果都是空的 那你就是在使用IPV6了 否则只是一个单纯的上层设备在用户侧的调试端口而已 对于用户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移动光猫一般会有2-4个链路
交互式管理链路(ACS专用链路)名字TR069开头                  方式DHCP ( 该链路负责主动向ACS请求下发配置 或向ACS上报端口号 设备标识 固件及火墙版本 运行状态 或用于下载升级补丁
网络机顶盒专用链路                  名字OTT/IPTV/IPOE等开头  方式 DHCP( 未注册魔百盒业务 此链路不存在 有些地区是共用INTERNET链路,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省份牌照问题才搞出这么多不同的链路)
固定电话专用链路                     名字VOIP开头                    方式DHCP (未注册中移铁通固话业务 此链路不存在)
互联网接入链路                        名字INTERNET开头             方式PPPoE
IPV6之所以是字母和数字组合 是因为使用了16进制 4位一组 用:隔开 共计8组 且有多种等效表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网络侧IPV4链路管理 里面如果都是空的 那你就是在使用IPV6了 否则只是一个单纯的上层设备在用户侧的 ...

多谢指点,我的IPV4是正常显示,估计这个IPV6是测试用的吧,我照网上检测方法试了下,可以检测到IPV6启用,但有故障,估计要等到2020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网络侧IPV4链路管理 里面如果都是空的 那你就是在使用IPV6了 否则只是一个单纯的上层设备在用户侧的 ...

emmm,
黑龙江还有个【OTHER】,
默认的是DHCP,
只有这个的情况下无法上网,
但是竟然可以成功取得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mmm,
黑龙江还有个【OTHER】,
默认的是DHCP,

是啊 太多了 已经获取执照才能用IPTV 其它的都是各省自己的应对办法(比如OTT 也就是第三方网络电视平台 )
专用链路 上层设备都是自动DHCP的 因为配置非常简单 灵活 所以专用链路都是DHCP方式
不过也有例外的
能不能上网取决于该链路是不是映射了主网或者开放了互联网接入权限 如果没有 只能访问省服务器内容(一般为当地网络电视平台的服务器) 这也是电脑接IPTV无法上网的原因 同时也导致了网络电视和互联网 账号密码的不同 (特此订正 专指运营商的网络电视业务 你自己买盒子接路由啥的看电视的 那个走的就是Internet链路 不算
只要与上层NPT设备成功建立连接了 不管能不能接入INTERNET 时间肯定能看到的 因为它获取的是上层NTP设备的时间 和是否接入互联网无关 只要和时间服务器建立了合法链路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 太多了 已经获取执照才能用IPTV 其它的都是各省自己的应对办法(比如OTT 也就是第三方网络电视平台  ...

只有 OTHER 可以获取到时间!
因为internet我改了桥接,拨号让路由来做了,
所以internet也获取不到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 OTHER 可以获取到时间!
因为internet我改了桥接,拨号让路由来做了,
所以internet也获取不到 ...

我说过了能不能获取时间 不在于能不能连接INTERNET
时间是来自上层的 谁请求了合法链路 就发给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过了能不能获取时间 不在于能不能连接INTERNET
时间是来自上层的 谁请求了合法链路 就发给谁  ...

意思是那俩服务器地址是摆设???

那我试试,
地址我清空了,
等半夜的,
我重启下光猫,
看看还能不能有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那俩服务器地址是摆设???

那我试试,

那俩地址就是负责时间的上层设备的地址 。。。。。。。这俩都是授时的专链 全国通用 各运营商主网获时的目标主机也都是相近的(国家授时中心总共就那几个)
一个是首选 出现链路建立失败就会换另一个备用的
我的意思是授时不用非得通过INTERNET这个链路  普通的具备NTP授时功能的上层设备就能直接下发时间信息 ( 这涉及到数据传输同步的问题 所以NTP本身也分级)
链路就是 谁上报了合法的请求 上层就会下发对应的数据给谁
你用路由器建立INTERNET链路 光猫通过此链路发送的请求自然就非法了 因为这个链路建立 和实时通讯的都是你的路由器 上层设备眼里只有这个路由器才是此链路的合法设备 此时光猫就真的只是个光电转换器了
INTERNET链路被路由器占用
VOIP链路不支持授时(只有语音通讯功能的专链)  TR069也不支持(这是一个内部专用链 用于上报状态  下发配置和下载补丁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那俩服务器地址是摆设???

那我试试,

这个页面不也明确说了吗 主服务器就是运营商机房的授时设备 一台时间服务器或者通过上层设备转链到授时中心
此设备专门用于保证此网段下所有设备的时间同步 确保通讯数据不会因超时而被丢弃 确保链路在租期内的可用性

运营商的设备是分层的 很多数据也都是逐层下发/上报(虽然传输速度非常快 显得好像是直接到达)
我说不在于能不能联到互联网 就是指用户侧只要成功与运营商设备建立链路 就会获取一个基准时间(一般显示为服务器时间 ) 因为运营商的上层设备是与互联网建立了完整链路的 用户侧只要向正确的地址发送了请求 就会接收到时间下发(地址不正确就是非法请求 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页面不也明确说了吗 主服务器就是运营商机房的授时设备 一台时间服务器或者通过上层设备转链到授时中 ...

以前我没设置成other的时候,
时间就是一个初始值,2000年*月*日的时间,
但是网络同样正常工作呀!
数据传输需要的时钟,跟时间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没设置成other的时候,
时间就是一个初始值,2000年*月*日的时间,
但是网络同样正常工作呀!

对啊本身就不是一个服务器提供的用户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没设置成other的时候,
时间就是一个初始值,2000年*月*日的时间,
但是网络同样正常工作呀!

仔细想了想 避免你还不理解 本身就不是一个服务器提供的用户侧功能 这句话

负责授时和负责网络本来就不是一个服务器甚至不在一个IDC  但它们之间却必须有效通讯
才能保证所有网络设备正常工作 因为授时服务器的作用就是是定期下发时间去纠正所有网络内设备的系统时钟保证整个网络内设备时间的统一(当然不同时区还有个时间适配)
这样说吧你是路由器拨号 此时猫就相当于是个SFP 模块 只负责将光信号转为电信号 不更改任何信息
而你的网络正常与否(尤其是时间节点控制严格的WEB访问或其他)取决于
此链路的建立者 也就是路由器 还有接入层(网络终端设备 比如电脑)的与网络内设备时间同步
系统时间的作用是提供发包的一个精确到纳秒的时间戳 目的是告诉目标主机 这个包是何时发送的
所以你电脑和路由器的时间和互联网同步就行了啊
其实并不能完全同步都有误差 一般情况都有冗余用于兼容 偏差过阈值才会有 丢弃包
或者说当你在公司内用一台系统时间和内网NTP的时间偏差超过网管设定的允许阈值的电脑访问内网任何网络设备时才会提示你**过期 拒绝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本身就不是一个服务器提供的用户侧功能

结果出来了,
记错了,不是2000年。。。

只有 other 连接才能获取到时间,
服务器地址没有都可以,

估计是 vlan 有什么说道,
tr069,other,internet 都不是同一个 vlan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出来了,
记错了,不是2000年。。。

说了这么多 看来你完全没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算了 你还是自己查一下互联网和NTP授时的关系吧
你把去上层的ntp专链清了 能获取就有鬼了
VLAN作为虚拟局域网 它运行在第三层光交柜并通过此光交柜设备与主网和其他VLAN相连
每一个VLAN多有多个去往不同目标主机的不同的数据链 用于实现不同的功能
比如用专链指向网内的NTP设备 保证此设备的时间同步
比如用专链指向广域网交换机 保证此设备接入互联网
我也早说过
TR096是内部端口的专链 专门用于上报状态 接受下发的配置和补丁 这个专链指向的目标主机根本没有授时功能
VOIP是语音传输的专链 专门用于固定电话功能的实现 这个专链指向的目标主机也不具备对下层的授时功能
INTERNET/OTHER的专链 指向的目标主机都有对下层设备的授时功能 BUT 你的INTERNET链使用了路由器作为建立者和合法使用者 光猫无法再使用 (个人破解那是你自己的事)
OTHER指向的目标主机地址被你清了 这个端口根本不知道该发请求给谁  上层的NTP自然不会进行授时

网友C:
访问下http://test-ipv6.com/测试下就知道是不是IPV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访问下http://test-ipv6.com/测试下就知道是不是IPV6了

这算是成功连接IPV6了吧,但是我能不能从外网访问我的电脑?还是现在只是测试阶段,没法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算是成功连接IPV6了吧,但是我能不能从外网访问我的电脑?还是现在只是测试阶段,没法使用

这是有IPV6,你连不了问题就多了,你用什么连的,开的端口有没有在IPV6上,这我就帮不了你了,反正我家的nas,我开FTP在外面可以连,samba目前好像没什么软件支持ipv6外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IPV6,你连不了问题就多了,你用什么连的,开的端口有没有在IPV6上,这我就帮不了你了,反正我家的 ...

多谢指点,我再试试,再查查资料,当年,花生壳免费的时候,做过FTP,不过那时的网速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