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机洗澡了,拆开抢救,最终还是死翘翘了

楼主(2019-06-18):
华为的,以为后盖是玻璃的,其实是塑料的,辛亏没高温加热

正面还凑活

后盖带石墨散热膜

电池华为

保修贴也没用了

水珠不少

板子上也全是水

拆下摄像头

继续

主板拿下,一顿热风伺候

底板也拆掉散热

进水贴已经变红,拆下一顿乱吹

组装起来,效果非常赞,就跟透明手机是的,射频模块挂掉,无法连网,可以用wifi

到此,抢救失败

网友:
貌似进水时间比较长了~

网友:
下结论太早了,应该彻底吹透一点再上电,不过,心急想知道结果,你我都理解。

网友:
救过来也是残了

网友:
换个屏总成还能救一救
等牙膏ing

网友:
安慰,只能换主板了吧,屏幕进水之后挺难弄干的,再次安慰

网友:
你这也吹的太快了,吹久一点,再放一段时间说不定功能还是好的,屏幕只要显示没问题把背光组件清理下还是能用的

网友:
塑料的后盖,带石墨散热膜,后盖有导热的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买手机,记得先教会它游泳,这样就不会淹死了。。。。。

网友:
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好几次餐巾纸,在洗衣机里悲剧,到初中的时候都要把东西拿出来。楼主的手机进水幸好时间不是很长,抢修后能开机。

网友:
背光进水了,不要急于开机。把屏单独拆下来放在60度左右的环境了慢慢烤,或者放盒子里用吹风机慢慢吹。干透了可能恢复。

网友:
带着电水进入芯片地下、排线接口基本没得救

网友:
遗体火化处理吧

网友:
拆开清干净后,用纸巾包住放在面粉堆里面干燥1天再拿出来,基本可以全干。

网友:
手机进水一般不会损坏,因为保护电路会第一时间关机,但是千万不要在启动,否则肯定烧件,拆机后不要急着吹干通电,应该用无水酒精清洗主板最好用超声波清洗,没有用哪种最便宜的电动牙刷也可以,要彻底刷掉铜绿,然后再彻底烘干后用稳压电源通电看电流是否正常,在用电池通电,屏幕背板的水迹要么等它慢慢干,要么小心拆开吹干,进水机处理很复杂,很麻烦,而且后果难料,一般维修人员都会事先交代不保证正常开机,但清洗维修费照收

网友:
屏幕进水很难清理干净的

网友:
电器最怕的就是水了。。

网友:
去钓鱼用手机打窝了?

网友:
进水很难捞回的

网友:
可惜了。。。现在的手机,进水基本都是电源IC挂了。
无修复痕迹的话,可以试试淘宝对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