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卡西欧G-shock 5610小方块 改装35周年限量版B5000金属外壳

楼主(2019-06-18):
之前就对这块35周年限量版的B5000金属小方块情有独钟,种草很久了,
这3790元的售价,实在也下不去手,再说,除了真正的卡粉,
一般人是很难理解花这么多钱买块电子表。

怎么办呢,自己手上已经有块GW-M5610了,除了高级的蓝牙对时,基本功能都差不多,
又喜欢金属小方块,又不想多花钱.......

于是我买了套“复刻版”的外壳,准备DIY一下
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块5610陪伴了我3年了,当时700多买的港行,
我现在的穿衣打扮都比较商务,成熟的那种,戴这种款式的手表说实话
有点不是很搭调

这后盖真的好看,虽然G-shock有旋压式的后盖
防水性能比这个好,但看起来没有这个棱角分明的有质感

“复刻版”的外壳,价格也不算便宜,但比起真的去抢购一块B5000还是便宜不少

据说是锻压的,不锈钢材质

送的螺丝刀还不错的样子

手表的螺丝不好拆,所以还是用老方法,食指控制刀批的位置
右手慢慢的去拧,这样刀头怼歪就不会戳花表壳

毕竟也戴了三年了,虽然我用东西还比较爱惜,时不时擦一下,
但就算这样表壳里面还是很脏的,搞了下卫生才敢拍照发上来

金属壳的分量就要重多了

这里有个小BUG,就是原版的外壳两侧是有缓冲层的
复刻版本的因为工艺问题就没法做,所以送了三个3M的胶垫,
左右两边都垫一下

拆掉原来的表带,其实5610还挺小的,为了防震才加了那么厚的壳

装上新表带,这种带防跌落结构的表带特别难装
弄了很久才把生耳卡住

装上外壳,外壳的螺丝没用它送的那种一字加厚的,对比了下螺纹和我原来的螺丝不同,
怕拧坏本体,还是用了原来的十字螺丝

后面那个口型的东西就是防跌落的结构,和表带的材质也不同,是橡胶的,
手表掉地上表带不会往里面折,压坏或者磨损表耳

然后就开始卸短表链了,表链也是生耳固定的结构
顶针压一下,稍微掰开一点,再压另一边就出来了

装回去的时候装反面,原来保护表带的膜可以垫下面
防止工具和生耳划伤表带。再用顶针去推生耳卡进去

我的手小,足足卸掉了6根链子
前面我卸的多些,后面少些,
这样戴手上的时候,折叠扣占用的格子比较多
平衡之后,表扣刚好是在手腕中间的

还行,比原来的有质感,就是这块表面板的颜色、太阳能电池板都是黑的,
原版B5000是银灰色的,识货的人看到了肯定知道是改装的,哈哈

原来的壳装回去收好
改装就算完成了

(END)

网友A:
花这么大代价弄快电子表,没钱不能任性啊

网友:
3790元的售价,实在也下不去手

网友B:
和小时候戴过的儿童电子表差不多,有钱人的世界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小时候戴过的儿童电子表差不多,有钱人的世界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这种表卡西欧卖了35年了,除了增加一些功能,外观几乎没什么改过。确切的说是儿童的电子表是仿的卡西欧,便宜是便宜,但能省的都省了,用料做工完全不同的,那种表质量也差很远,起码防震性能就不行,之前买过一块百圣牛的,摔一下屏幕就漏液了。我这块5610摔了N次了,上次玩真人CS还被BB弹打过,毛事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这么大代价弄快电子表,没钱不能任性啊

这个700多的就只有基础功能,带太阳能和6局电波校时,那个3800多块钱的那只我可舍不得,和我这只差别除了外观,就只多了个蓝牙连接手机,用APP对时,。买过一块最贵的电子表还是卡西欧的登山表,1500多,那个贵是贵起码还有些专业功能的,

网友:
佩服佩服,玩得太溜了

网友:
这一款确实是全金属的好看,我有一对G-shock 5475,男款全金属那个还没有女款黑色表带的好看,所以我一直拿我老婆的戴。

网友:
对比一下改造前后的重量呀

网友C:
改完漂亮~话说有几个人能知道两者的区别的~我有块PRG110B-3V购于2012年到现在没任何问题~做工质量功能确实没的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完漂亮~话说有几个人能知道两者的区别的~我有块PRG110B-3V购于2012年到现在没任何问题~做工质量功能确实 ...

其实我蛮喜欢日本的手表,收藏了10块手表有8块是日本的品牌,便宜又耐用,只是现在炒冷饭和搞什么限量版比较多,价格老高,理性选择的话,其实买基础版的都挺好了。这里面最老的手表是精工的7832-8000,差不多30年了,收来的时候发现还进过水,里面都还生锈了,稍微打理了一下,装上电池照样走。最老最少见的是带浮显 指示的卡西欧ABX20(屏幕关掉以后就是块普通的指针表)入手也有18年了,就修过表带 换过电池,一切正常,质量真的没话说。之前买的那些罗西尼、百胜牛什么的,没一块能用过5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蛮喜欢日本的手表,收藏了10块手表有8块是日本的品牌,便宜又耐用,只是现在炒冷饭和搞什么限量版 ...

确实~鄙视归鄙视~但小鬼子做的东西省心是真的

网友:
謝謝分享  这么一来,高大上了~~~~

网友D:
我也有个塑钢链的5610,看了LZ帖子有点心动。这个壳子超过1K我就放弃了,求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塑钢链的5610,看了LZ帖子有点心动。这个壳子超过1K我就放弃了,求打击! ...

没这么贵,毕竟这不是官方的。民间"复刻"的而已,我买的这个锻压不锈钢的版本,要350多,刚好是一块全新5600E基础版的价格,除了这个套装还有别的可选,也可以单买其中一个,价格都不同。

避免广告嫌疑,地址我就不给你了,你自己去淘宝搜都搜得到,卖这样改装壳的都有好多家店,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贵,毕竟这不是官方的。民间"复刻"的而已,我买的这个锻压不锈钢的版本,要350多,刚好是一块全新5 ...

谢谢 我以为官方出的壳子。。。
找到了

网友E:
我的5610小红圈   表带固定圈 给裂了, 这个怎么修复啊
另外一个Garmin的 735XT 固定圈直接断了,还好捡到了   同样也需要修复
用AB胶粘住后,过几天 汗水浸湿 就又开了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5610小红圈   表带固定圈 给裂了, 这个怎么修复啊
另外一个Garmin的 735XT 固定圈直接断了,还好捡到 ...

是这里?(表耳)

还是这里?(护耳)

如果是表耳的话有两种修复方法,如果只是开裂了,生耳(固定的弹针)不能受力滑出来,可以用AB胶的其中一种,环氧树脂胶去补,这种胶是透明的,强度比一般的胶水要大,稍微贵一点。若是这里已经开裂掉了,缺损状态,要不就只能填补,填补了不了就只能换壳了,5610红圈版的配件还是有卖的,但是都是拆机的数量比较少,价格不是太便宜
如果是护耳这断了,症状轻一些的只需要换生耳,几块钱就能搞定,严重的话只能整条表带都要去换掉

网友:
493的5610不知道几时才有  哈哈   支持一下楼主   挺喜欢这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里?(表耳)

还是这里?(护耳)

非常感谢lz 热心回复,  是下面这个固定表带的环  我也不知道叫啥
5610只是裂了一下,没有完全断裂
735XT直接断了掉了, 刚才TB上搜了下 有专门卖这个环的
5610表盘 没有735xt大,735XT的表带比较柔软,带上比较舒适

另外5610 一直放置在书架上 一年了,  电量居然还是:中
也没有刻意阳光下晒,这也太省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