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 + Intel芯片 L06B 正片工具艰难的量产过程

楼主(2019-06-18):
今天中午无事,焊了一个SM3281 双面Intel芯片 64G 强行添加代码后量产成功,但问题来了,拔下U盘后再次插上就不识别,详看了无奈的工具里的警告,说高格工具量产前要短接,要不容易不识别,我的就不识别啦啊,各种找资料,各种试,白费,按网上写的短接5、6脚是无效的。实际上bga的应该短接非主控面,近usb头侧的5、7脚。这次量产工具识别,再次量产,量产时我取消了格式化选项,待量产成功后在win下格式化,再次插拔无问题。发现ChipGenius好像是根据vid和pid来识别主控的,我改了pid,ChipGenius无法识别主控。另外SM3281的led灯是红色的,感觉不好看,在网上买了0603的led灯,白色的,自己换上感觉比较有档次,注意usb头向上的时候led灯的背面三角应向右,与很多usb板相反,例如3257的板。请勿接反。

楼主:
这是改灯后的照片

网友A:
最后呢?成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呢?成功没?

当然成了,单位没3.0接口,回家再测试速度

网友:
这个短接的图是我做的,我之前短接的是主控反面,也就是第一片Flash的红圈处的针脚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再试一下。

网友:
短接是LED在BC1那边接地。

网友:
我也入了个SM3281+L06,发现用高恪工具量产时勾上prescan就会在测试时爆红,不勾prescan量产通过后重新连接就完全不认盘,短接tsop48焊盘的29 30脚连接USB可以被量产工具识别到,但需要重新量产。
用黑片工具量产,量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做测试 ,量产出来的U盘很不稳定,插电脑大约5秒才识别,写入速度在30M以下,经常掉到0M。

网友B(2019-12-01):
麻烦科普一下什么叫“高格工具量产”,没听过这个名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改灯后的照片

我记得白色灯、蓝色灯等冷色的电压要比红光、黄光等暖色光源电压要高,你这个为啥能这么亮呢?

楼主(2020-04-27):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白色灯、蓝色灯等冷色的电压要比红光、黄光等暖色光源电压要高,你这个为啥能这么亮呢?  ...

可能和手机拍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什么叫“高格工具量产”,没听过这个名词

其实就是正片量产工具,在量产时取消格式化,要不容易不识别,量产后再在Win下格式化

网友(2021-08-26):
真相了,L06+3281白片工具勾选格式化直接不识别,我困惑了好久

网友(2022-01-29):
不认盘,只要把LED灯的电极对地短接就行了(我忘了是短接正极还是负极)总之短接成功的时候灯是亮的

网友:
这是我淘宝找到的图片,将就看一下

网友(2023-02-28):
短接LED灯的负极和USB插头的外壳,就能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