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物件-夏新DH9057功放发挥余热

楼主(2019-06-18):
1.房子阁楼小屋闲置很久,总觉得应该利用起来,思来想去决定做成个家庭影院,正值中美贸易战,消费降级,手头着实不宽裕,想起来地下室有套老音响,扒拉出来收拾一下。
2.这套夏新DH9057音响是父母购置于2000年左右,那会好像我刚中考完,看着这老物件让人不仅感慨岁月流逝如白驹过隙。
3.搬新家之后这音响由于声音时有时无,忽大忽小,左右声道音量也不平衡,再加上CD机,DVD的淘汰,音响再无用武之地,于是被打入地下室冷宫。
4.接线、通电,点亮没问题,原先带有的上电音量自动回零矫正功能也不好用了,用手机接上音源发现左音箱没声音,右音箱正常,将左右音频线对调,排除了音箱的问题;接了个电话的工夫,闺女捣乱瞎扭音量结果左音箱正常,右音箱没声音了...感谢闺女的捣乱这样也排除功放的左右信号通道问题,看来问题就出在音量的电位器上,带马达的电位器网上搜索大约几十块钱一个,不便宜又担心结构不兼容,先自己拆开看看吧。
5.拆机,锁定电位器,背部带有5V小马达,小板仅通过电位器柄固定,内部无固定螺丝,拆卸方便。
6.焊点没有明显的开焊,目测没问题,电位器有三排管脚,比较复杂,因此不纠结信号走线,直接找到带有FLVOL,FRVOL丝印的插座,将电位器拧到最左边,分别测量FLVOL及FRVOL对GND的阻值,再拧到最右边测量阻值。FLVOL阻值正常变化,FRVOL阻值不正常,存在跳变,用表笔狠狠怼上则阻值正常,看来电位器管脚存在肉眼看不到的虚焊。
7.二话不说打开焊台,电位器的所有管脚都点焊一遍,装回机器上电,左右音量均正常了。
8.机器内部放眼望去全是4558,等以后有时间再捣鼓一轮运放升级。

网友A:
4558配这个挺好的,没太大必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58配这个挺好的,没太大必要升级~

恩 这玩意根骨就不强 不过工科男不就爱折腾么 抽空先恶补一下音频处理

网友:
闺女非常有潜力。。。。。

网友B:
在当时,这货还真不错,不便宜。
楼主暴露了年龄和家底!

网友:
喜欢功放里面的大散热片,我要是有个阁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当时,这货还真不错,不便宜。
楼主暴露了年龄和家底!

看来我花果山没落贵族的身份没必要再隐瞒下去了,没错,我就是金箍棒

网友:
这功放可以,至少变压器是纯铜的。或者在家里某个角落还有它的图纸。

网友C:
这个型号是当时的中端,低端有DH9030  9032 高端有DH9080 DH9085等等,再后来0几年的时候就出了很多高端的了,PS和LIFE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是当时的中端,低端有DH9030  9032 高端有DH9080 DH9085等等,再后来0几年的时候就出了很多高端的 ...

还是您研究得透彻 如果有图纸还望您不吝分享

网友D:
嗯,我还差一个阁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您研究得透彻 如果有图纸还望您不吝分享

我得找找,22号或者23号有结果。纸质的,年代久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我还差一个阁楼

同差一个底层车库,地下室,阁楼

网友:
做工还是很规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您研究得透彻 如果有图纸还望您不吝分享

前天回家找了,只找到了DH9032的图纸,没有找到DH9057的。9032用的几片TDA7295IC作为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回家找了,只找到了DH9032的图纸,没有找到DH9057的。9032用的几片TDA7295IC作为功放芯片。 ...

费心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这玩意根骨就不强 不过工科男不就爱折腾么 抽空先恶补一下音频处理 ...

就一运放,没解码的AV机哪来的音频处理器?

网友(2020-11-17):
今天淘了一个,20元钱搞定,插电试机完全没问题。可以正常播放,就是各个按键功能还没有完全摸清

网友:
还好不是在那时候爱上音响,不然一定走不少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差一个底层车库,地下室,阁楼

同差一栋别墅,车库,地下室,阁楼,跑道,停机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