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6mm手电钻的设想

楼主(2019-06-18):
如果存在一个工况,需要高转速的6mm的手电钻,可否做一款8000转的手电钻,会带来什么问题,目前市面上一般都是3000转左右的,最高的4500

网友A:
转速应该不是问题,但扭力因素需要考虑,因为电钻通常是通过对电机降速来增加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应该不是问题,但扭力因素需要考虑,因为电钻通常是通过对电机降速来增加扭力的。 ...

如果我的工况是不用太考虑扭力,就是要效率,结构上降低传动比,提高输出转速,从概念上是可行的,但是是否会有使用风险,比如角磨的转速就是上W的,如果说将手电钻做到匹配角磨的转速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速度叫雕刻机不叫电钻了

网友:
可以买高速 无刷电机 自己做个

网友:
直接搞个电摩吧,这钻速范围不是电钻了。

网友:
这速度适合切割,适合打磨,用钻的话只能干木头和塑料,并且还要钻头锋利,不然木头冒烟塑料融化

网友:
如果有多把钻的情况下,再有一把高速钻做专用,是挺爽的,建议没用过的就少说了,钻个薄的东西,或者软点的,效率不是一个等级的。

我有把6500转的,考伯特24V无刷钻改的,钻个木头,根本不叫钻,应该叫捅比较正确,当然,现在复原了,因为固定夹头的用的轴套,转速高了磨损太大,等找到合适的还是要弄一把高速的,爽

网友:
这么快的转速,只是电机转速,减速后还不是很慢, 如果做快了转速, 钻头几下就坏了, 还有超高转速用小钻头的情况下, 对同心度很高要求,稍微可能晃动下钻头崩断

网友:
用直磨机改电钻,30000转,包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