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555的调速电路的零件可以代换不?

楼主(2019-06-18):
之前老论坛的帖子

mot 是电机么? 我看有人说最低转速的时候有嗡嗡的叫声 在电位器上并联一个104的瓷片电容。

我怎么没有在电子彩色版的电路图上看见三极管的位置呢?

还有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网友A:
三极管是稳压器,可以不要,场管是n沟道应该很好找吧

网友B:
12V供电就不需要7812了,小三极管是7812,大于15V供电需要7812给555降压,我记得555最高工作电压是15V好像。MOS管是NPN的就行,75nf75,irf740之类的

网友C:
找块坏电脑主板,可以拆好几个场效应管。

网友D:
1,mot是电机。2,你说的三极管是TO92封装的7812,是用来保证555和场管不超压的。3,场效应管代换型号根据你负载的耐压和电流来选择型号。
PS:上次修家里背在背上打农药的喷雾器电机的调速器,封了胶的,暴力拆胶后看到是555就根据外壳尺寸重画了PCB修复。
这个电路图的实际使用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ot是电机。2,你说的三极管是TO92封装的7812,是用来保证555和场管不超压的。3,场效应管代换型号根据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就不需要7812了,小三极管是7812,大于15V供电需要7812给555降压,我记得555最高工作电压是15V好像。 ...

谢谢,学习了。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块坏电脑主板,可以拆好几个场效应管。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稳压器,可以不要,场管是n沟道应该很好找吧

部要的话就空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就不需要7812了,小三极管是7812,大于15V供电需要7812给555降压,我记得555最高工作电压是15V好像。 ...

r2 是47欧么?看不清楚。 7812 不要的话是不是要把直接把vcc搭在555的第4脚上?实际电路上他接了一个led灯 led 灯的限流电阻是多少?

网友:
r2随便找个100Ω以下的就行了,电路搭着玩做实验不放都行。led工作电流20毫安,其实太亮,10毫安就行了。欧姆定律,12V÷0.01=1.2K
你第一个图画的很清楚了,照着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