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D车灯,造型非常OK.

楼主(2019-06-18):
拆一个LED车灯,造型非常OK.

好久没有拆产品了.
这个车灯,是上次去保养时,其它车主拆下的,已经损坏了,就跟师傅要来看一下.

结果这个师傅之前也是做过LED产品的,还知道2835和5050灯珠的区别.
看来修车比做LED灯具有钱途.

一共是两只,应该是用于两只车灯的,其中有一只,功能还是正常的.

外形是这样的,不知道是相当于H5,还是相当于H几.

顶部也有灯珠

灯珠特写

取下塑料罩部分,可以看到里面有驱动板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背面有贴片电感.

电路板图片

灯珠仓里面,就是空的了.

通电正常.
灯本体上面,有四个面有灯珠.加上顶部的灯珠,总共有五个发光面.

总功率是4.5W左右.
由于这个灯的输入电压是12V DC,因此在测试时,要用12V的开关电源,降压后才能测试.
4.5W不全是车灯的功率,
估计车灯的实际功率,也就是在3.5-4.0W之间.

网友:
这个像是转弯灯或位置灯

网友:
那怎么是非常OK呢,那是相当OK!

网友:
这灯效果不好,发散照不远

网友:
这是转向灯,还算不错了~

网友:
转向灯或者示宽灯还可以。

网友:
这是流氓倒车灯啊。

网友:
我买了6个L2透镜灯装在车顶+12V转5V模块,4个远光两个近光,晚上走村道真tm爽,(我散光)

网友:
缘分,和我之前拆的一个车灯LED灯珠,几乎是一样嘚

网友:
这灯前端的透镜色差挺严重的

网友:
仔细看发现是3颗小芯片晶圆,串联组成的,果冻混合荧光粉软封装滴上去的,很容易出现芯片位置发蓝,外面一圈发黄。楼主的电路还行电感降压,网上有促销的是限流电阻。

网友:
还好是转向指示灯,要是照明用就要加强散热了

网友:
拆下灯珠焊手电上,高亮度。

网友:
倒车还是刹车灯用的安慰。

网友:
转弯灯之类的吧

网友:
昨天脑子一抽说错了 带线的是h3 不带线h1 有时候没有带线的h3了我们会用h1代替  这是雾灯用的灯泡

网友:
不错,造型非常漂亮,有五个发光面。

网友:
比电阻限流的强多了。

网友:
看灯座结构应该是H3雾灯用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恒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