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废电脑光驱做了一个LED灯珠拆焊台

楼主(2019-06-18):
利用废电脑光驱做了一个LED灯珠拆焊台,为了给LED灯板换灯珠网购了一块led灯珠拆焊维修恒温加热板,用了二次觉得光一个祼板用起来不太方便,于是想做成一个拆焊台找来找去觉得废电脑光驱外壳比较合适动手做了一个,经使用一段时间觉得蛮好用的,发上来供大家共赏,因制作时沒有拍照只好現拍

整体外观

发热片,网上买的最小那种,220v200w

装了一个带指示灯的开关

电源输入来用D型插座,我很不喜欢屁股后面拖一根线,我其它成品电器只要能改的我尽量都改成插座的这样也好收纳

底部安了4个机脚

内部

用了二块环氧树脂板(都是其它电器拆的),用二块主要是将发热板和外壳开孔定位简单化,一块固定发热板,一块板固定在外壳支架上,定好位再钻孔二块板固定在一起,高度调整后面有说

D型插座,加了—个保险座以策安全

外壳开的孔

装好的样子,线材是利用拆机的耐高温线

—些固定细节

高度就是利用铜柱靠罗丝来调节,整个发热板也就这4颗罗支撑,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的传递

开关是用端子插拨连接的

调整发热板比外壳略高0.5mm

上传完毕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看到兄台的做法了,昨天说的,今天就发上来了,

网友:
哈哈,铁板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兄台的做法了,昨天说的,今天就发上来了,

大家交流

楼主:
烤肉没问题

网友B:
楼主,发热板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这面应该是背面把,光的那面传热快应该是正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热板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这面应该是背面把,光的那面传热快应该是正面。 ...

我也想D一个,总是懒得动手,目前要拆焊LED时都是用煤气灶,一不小心就会烧坏LED灯珠,所以要多备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热板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这面应该是背面把,光的那面传热快应该是正面。 ...

我也觉得楼主装反了,他那样装大部分导热体都在光驱里,时间一长光驱就不敢碰了

网友D:
光驱壳子口子开的很漂亮,怎么做灯呢》

网友E:
多谢楼主,真讲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热板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这面应该是背面把,光的那面传热快应该是正面。 ...

我试过二面一样热,确实那面是正面但不好固定,有罗丝屁股冒出来显得不平整,用沉头的板又太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真讲信用。

不用客气,互相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驱壳子口子开的很漂亮,怎么做灯呢》

做什么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楼主装反了,他那样装大部分导热体都在光驱里,时间一长光驱就不敢碰了 ...

不会,两边一样热

网友C:
空气不导热吗,光驱几乎是密闭的,时间一长铁壳会比较热吧,不知道会不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不导热吗,光驱几乎是密闭的,时间一长铁壳会比较热吧,不知道会不会烫手 ...

还好吧,换了十几个灯珠后离发热片4一5公分的地方用手拿沒问题,前后基本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创意不错,谢谢分享

谢谢夸奨

网友:
买个ppr的热熔器也蛮好要用的

网友:
这思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