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事件,小公主看不了动画片了”之DVD电源修复

楼主(2019-06-18):
家里的小公主跑去找妈妈:动画片看不了了!
我家LD下达指示:“家里给小公主放动画的DVD开不了机了,你马上把它处理好。”

好吧,拿起螺丝刀就开干,我扭、我扭、、我扭、、、
哦,就是这块电源板不工作了,没有输出!
看看,是TNY275PN的电路,让我上网去遛一遛。。。。。。

就是这货

看看其他部分,这好似817的光藕

东歪西倒的电容,这做工。。。

输出用了只SR360的肖特基二极管了事

变压器开起来还可以

连全桥都舍不得用

这吗。。。。。

431基准都是歪的

整块板通电后,整流后的300V电压正常,后级无输出,前级似乎没起振,对照TNY275的资料,在第2脚(BP/M)量到了5.8V电压,怀疑第1脚(EN/UV)使能/欠压端不正常。而控制此脚状态的就是光藕输出。对光藕外观检查后,决定换一个试试(实在是找不到靠普的用万用表测光藕的方法)。

整块板看下来,就这最可疑了,管脚有锈蚀,也有高温炙烤的痕迹

更换光藕后,输出恢复,但又产生了不小的啸叫。。。。。。。头痛

开始以为是变压器,检查了不是,结果不小心碰触到那个大大的、粉色的电阻时,世界安静了。
可是当我兴冲冲的将电阻补焊以后,旁边的那颗103瓷片电容高傲的告诉我:其实一直是我在唱歌。。。。。。
继续补焊,无效。。。。。。。。。。气火了,让你下岗。。。。。离岗后的电容告诉我,其实我早已病残,容量只剩一半。。。。。。

赶紧从垃圾板上找到一颗103换上。世界真的安静了!

把整台机子装好,小公主又可以没日没夜地泡她的动画片了。
爸爸?那是什么生物,会阻挠我看动画片吗?。。。。。

PS:附上TNY275的pdf

网友A:
尽量陪着出去溜达溜达而不是抱着电视或者手机~

网友B:
最好是检查一下+300V的那几个滤波电容,碰见过太多,表面上看着没什么问题,但拆下来就发现某一个脚有漏液现象,更有甚者引脚腐蚀掉一根。。然后电源的离线式开关电源芯片损坏炸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检查一下+300V的那几个滤波电容,碰见过太多,表面上看着没什么问题,但拆下来就发现某一个脚有漏液 ...

整个板子看起来很干净,重要的是电容都是焊得东倒西歪的,强迫症受不了,全部重新焊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陪着出去溜达溜达而不是抱着电视或者手机~

其实小公主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泡动画片,所以她很重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