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HDMI线

楼主(2019-06-18):
公司的高清线坏了2条,都是单边接口被搞断了,2条刚好可以接成一条使用,线也更长
剪开

焊接线

做下绝缘处理

测试正常

网友A:
同厂家还好,要是不同厂家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厂家还好,要是不同厂家就完蛋了

是的,同个品牌的,不过颜色还是有点不相同

网友:
只是拧起来了,没焊一下?

网友B:
焊接强迫症,你不焊,我看着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强迫症,你不焊,我看着很难受

焊接了,在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