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 元作 』酒精灯、蜡烛、钳子拆电脑主板测试!

楼主(2019-06-18):
『 元作 』酒精灯、蜡烛、钳子拆电脑主板测试!

一块电脑主板,食之无味 ,于是拆下来MOS管和电阻,剩下到丢掉 。
如何拆呢?无铅的主板的老铁要费力了。

先拆下来CPU固定座

上酒精灯拆试试。

听说温度1000度左右 ,
但不好用 ,很容易就把主板烧糊了。

于是用蜡烛试试 。

先在上面弄点松香 。然后蜡烛烤下面 。

速度很快,就烤下来这么多MOS管和电阻 。

看看蜡烛还剩下这么多 。

这大货,用钳子试试 。
很容易拿下来。

网口。

音频口

里面竟然金光闪闪。

拆下来的MOS 脚是松香的黄色。

拆下来的指示灯。

看来拆主板贴片元件,用蜡烛效果比较好。
这些MOS 留作他用。
欢迎朋友们欣赏。

网友A:
哈哈,好贴,我正愁自己那些主板怎么拆元件呢,电烙铁搞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贴,我正愁自己那些主板怎么拆元件呢,电烙铁搞不动啊

用风枪搞啊

网友:
蜡烛就行?学一招。上次拆个MOS,真费劲,T12焊台差不多开到最高温了!

网友:
蜡烛会烧黑,还拿不动电容。
个人还是喜欢酒精灯,嫌温度高了可以加一个钢网。

网友:
像鼓风机老式的,万里电吹风应该可以,把进气口调到最小,出风温度会变高。

网友:
土办法办大事,咱也学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贴,我正愁自己那些主板怎么拆元件呢,电烙铁搞不动啊

家里有燃气灶没?大号蜡烛嘛。旁边搁一纸盒子,钳子夹住,烤之,眼瞅着焊锡化了,向纸箱里一磕,你就有一摊子零件了,可以慢慢选。
要是想一个一个拆,把板架高点,烤热了,镊子止血钳上,一夹一个准儿

网友:
主板电容等直立元件还是大功率白光一字头好拆,350度了秒一个即可,一般刀头热容小,难拆多了

网友:
偶用过燃气灶,速度快,就是烟大

网友:
3秒一个电容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燃气灶没?大号蜡烛嘛。旁边搁一纸盒子,钳子夹住,烤之,眼瞅着焊锡化了,向纸箱里一磕,你 ...

哈哈,厉害了,开来我可以拿喷灯试试

网友:
要不就是日本巨型工业烙铁,,60W以上,热容超大,拆电脑这样的多层板好用

网友:
这个热容秒杀T12

网友C:
T12适合这种板子,,好用

网友:
还挺有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适合这种板子,,好用

这个小风扇排烟好,哪有的卖呀

网友C:
排烟用这个,夹子小台扇超市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烟用这个,夹子小台扇超市有

1.6A能飞来吗

网友:
别满功率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