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ideapad 700s主板求救

楼主(2019-06-18):
一台联想ideapad 700s 14isk,孩子插u盘时把usb口用力往里挤,导致usb口后面的主板断裂,以至于上电无法开机。
如图,
主板全貌:

断裂位置

断掉的那小块板上只有一个usb母座和一个触发按钮,按说线路不多但焊点都很小,
换个主板N贵,就想有没办法从主板上哪些比较大的焊点上引出usb口的4根线,但因为已经断板无法万用表试出,所以求教大神指导。

网友:
主板都是多层PCB,所以~

网友A:
可以发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USB接口可以不用管了

你旁边那个按钮是一键恢复按钮,还是开机按钮?

如果是一键恢复按钮,不影响使用。如果是开机按钮,直接飞线就可以了,默认没有开机状态是高电平,只需要飞一根线到EC或特定位置就可以了(可以去讯维找下图纸)

如果你认为是USB接口断导致无法开机,可以忽略这个因素,基本不会(只有某些情况供电或信号短路了才会)

这个位置我估摸就是USB信号、USB供电和一键恢复功能键,不会有其它重要信号、供电走这个区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来我帮你看看。

那个按钮并不是开机按钮的位置,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usb口+一个常开按钮的部分会导致不能开机,想来还是因为多层板有点其它原因吧,我这业余的对付不了。
兄弟能帮忙的话,请加q 147277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