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金士顿U盘换板

楼主(2019-06-18):
最近一个跟了我好久的金士顿U盘出了点问题.这是人生中买的第二个U盘.只有8G.当时花了135块钱.对比现在那时候的U盘真贵.
这U盘的问题描述如下:1.插到HUB或机箱的USB口会不认盘,电脑有提示音,但是没有盘符.设备管理器也没有找到这U盘.必须要插到主板的USB口才认盘.2.这U盘这一年经常提示未被格式化.3.最近帮朋友装系统时做好的启动盘丢失文件.
找到量产工具重新量产,结果依旧,怀疑主控出了问题,于是搬板.

就是这型号的U盘,这种U盘用旧了会缩阳,所以我用502粘了一圈,拆的时候暴力拆解外壳废了,忘了照相,找个网络图.
拆开后的板

用的是有源贴片晶振,做工一流.不过居然是块黑片,看来是假金士顿了.不过那时候山寨也好良心.
下面是要上的主控板.

二手T18D,6毛片.

搬板完成后的成品.

用黑片扫面方式低格,有4G坏块.看来原来的U盘是flash坏了导致的异常而不是主控坏了.可是为什么SSS的量产工具量产时会抓不到坏块?搞不懂.用的都是低格啊!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完成后的量产信息.

网友A:
像是直接掉了一个CE

网友:
SSS是真的金士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直接掉了一个CE

如果掉一个CE坏块应该是4096吧?而不是4084.

网友:
只有8G.当时花了135块钱,电子产品的利润,真的高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掉一个CE坏块应该是4096吧?而不是4084.

4084是好块的数量吧?

网友:
图 二和图三那个分明就是金士顿的正品,只不过金士顿做优盘向来都只用黑片。用原装正片比较少了,就算是金士顿3.0版本的优盘里都不一定能见到几个正片的

网友:
是真的金士顿,金士顿的颗粒就是这样的。金士顿基本上就是白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