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开卡错误,Flash Management Fail,求助解决

楼主(2019-06-18):
一块240G的威士奇固态不认盘,开卡工具可以识别,但每次开卡都提示错误,求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修改还是一样报错,DRAM TEST 通过

网友:
换P0715C版本工具,

楼主:
换了P0715C工具还是一样的提示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P0715C工具还是一样的提示出错

点一下Auto 然后有匹配到的闪存型号,随便选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Auto 然后有匹配到的闪存型号,随便选一个看看

有两个选项都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老夫细看才发现是ID变了,估计是闪存或者主控虚焊了

网友:
多半芯片挂了吧

网友(2019-11-15):
楼主后来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1-04-22):
不知楼主后来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B:
最后一个通道,ID识别的不一样,能开出来就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通道,ID识别的不一样,能开出来就怪了!

请教一 下大佬,为什么最后一个通道不能开出来?最后那个通道跟其它通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 下大佬,为什么最后一个通道不能开出来?最后那个通道跟其它通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

真正的大佬已经划重点了。。

好点的结果是颗粒虚焊,重植即可。
坏的结果是颗粒挂了,不知道56K支不支持三通道开卡。设定通道和CE,固定容量,估计能开到160G

网友:
SM2256K没找到开卡工具,你能分享下你的开卡工具吗?谢谢!
1601395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