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次性电子烟做的万用表9V电池

楼主(2019-06-18):
万用表经常忘记关机,9V电池用的太快,虽然不贵,但买着麻烦,要有的时候经常没电了。看到网友都用锂电池做万用表的9V电池,跟风也做了一个,用着还不错。最开始用了最简单的串、并联方法,一个双刀双置(2X2)开关两块电池搞定。

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就是给电池充电时,开关必须放在充电位置,如果开关置于供电位置上则充电/供电口的电压是2倍电池电压,会弄坏充电模块,于是对电路进行改进,同时把充电模块(电子烟控制器)也放进原9V电池壳里面,电子烟控制模块体积很小,测试了一下,充电电流120mA左右。充2块100mAH的电池时间不长,就这样弄了!
这是电子烟控制器:

我的万用表9V电池电路是这样的:(图中的LED灯显示电池组状态,亮=充电,灭=供电)

改进后的电路充电与供电口分开,开关置于充电位置时,供电端和电子烟控制器电池端电压都是单个电池电压,外接5V充电器即可给电池充电。当开关置于供电位置时,供电端电压变为2个电池电压,而电子烟控制器电池端变成短接状态,经测试电子烟控制器有保护功能,电池端短路时不会烧毁控制器(电池端短路时的电流约40mA),即使开关在供电状态插入充电器,也没有问题。就这样了,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补充一下,当开关置于充电位置时,电子烟控制器上的灯会闪三次后熄灭

网友A:
也想用锂电池改一个供电,你这个改后的电压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用锂电池改一个供电,你这个改后的电压匹配吗?

充满电8.4V,万用表没问题

网友B:
谢谢分享,提个小小建议,为啥不用两颗电子烟控制器呢,双联开关省掉,锂电池串联供电,两颗电子烟控制器各充一粒电池。噢,需要两个5v充电头

网友C:
可以三并两串组成,容量是你这个的三倍,体外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提个小小建议,为啥不用两颗电子烟控制器呢,双联开关省掉,锂电池串联供电,两颗电子烟控制器各 ...

用两颗电子烟控制器是可以的,充电时麻烦一些,要么用两个充电器同时充,要么就一个一个的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三并两串组成,容量是你这个的三倍,体外充电!

只要壳子能装下,电池并的越多容量越大

网友:
这不是要求两个电池的内阻差不多才行?

网友D:
电子烟拆下来的s087配L88A1估计是个单片机,能不能改一个充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烟拆下来的s087配L88A1估计是个单片机,能不能改一个充电器?

话说,这个我看着是LBBA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个我看着是LBBA1啊...

我也看着像是LBB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