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线等,长虹和TCL非智能电视,哪个好点。

楼主(2019-06-18):
价格都是699,非智能的,给老人用。

网友:
如果非要选,我选长虹

网友:
32的分辨率都是720p

网友:
顶顶,
我也后悔买智能的了,

不过只要是互联网电视,
智不智能的其实差别不大了,
都是个广告机

网友:
TCL使用中快7年了  买入两年后  背光暗淡  基本上看不到图像   后来查资料 点掉一个三极管以后  目前还在用
供你参考

网友:
长虹更靠谱点吧

网友:
买智能的后悔

网友:
这些看外形一样实际都是贴牌公模产品。。。。曾经拆过tcl和夏新,里面居然一毛一样

网友:
这个尺寸我选699的小米算逑

网友:
选长虹吧,长虹更靠谱点。

网友:
我选长虹我选长虹

网友:
我看差不多  挑便宜的.......

网友:
长虹和TCL非智能电视挑便宜的.......

网友:
这个都要差不多,选择外观好看点的

网友:
都差不多,选择外观好看点的

网友:
长虹和TCL非智能电视,哪个都是好 。

网友:
TCL做工不如长虹吧

网友:
放个广电的4:3电视画面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建议买非智能的,电视是耐用产品,经常10年8年的用,自带的系统撑不了这么久。

所以还是非智能+盒子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