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刚刚用了一下,切换高低速,会打齿吗

楼主(2019-06-18):
新买的科麦斯电钻,我说试试看使用过程中能切换高低速,然后听到尺寸卡卡的声音,赶紧关了。
不知道会不会打齿了。
然后打了个孔,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怎么测试是否打齿了。

网友:
工具轻易坏不了。打齿应该只是切换的齿轮之间摩擦的声音,齿应该坏不了。

网友:
我都是停下来切换, 切不过去时再给电转一下停了继续换挡.
转起来直接换, 跟不踩离合器直接换挡一样, 呵呵

网友:
这样弄,如果外层轮是塑料的,很容易把齿打掉

网友:
当然要停机再切换,

网友(2020-03-25):
得伟DCD701换挡打齿,应该是齿尖对齿尖了

网友:
如果打齿了,开机原装齿轮箱有乱七八糟的杂音

网友:
应该没事,打齿如果坏了齿轮箱会有异响,轻载打齿一般不会坏,就是会卡啦响一声,以后记住停机换挡,换不上低速转一下再换挡。

网友:
停机换挡,拔片拔好轻按开关,再拔一次换挡片

网友:
铁齿轮没事的,塑料的不好说……

网友:
。。。。。。。停机换挡再试试看

网友:
现在12V产品线没尼龙齿轮的,最差的永康钻也是全部金属冶金齿轮,哪有那么容易打齿,你真在意这个就别作死转着的时候换挡啊,
手钻换挡都是机械换挡,运转过程中拨片带动外齿圈向上向下是扣不住高速运转中的齿轮的,像你这么多搞几次没事的电钻也能折腾出一身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