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德生PL-606收音机,原因滚轮乱跳

楼主(2019-06-18):
使用两年的收音机,主要平时做饭时听下中国之声,切台和音量轮都会乱跳,淘宝上没有这种编码器,只有鼠标的,买了几只换上了,用了一阵子又出现乱跳,有时候拨一下会跳几个台,或者向前跳一个台,想问下能不能改成锅仔片的按键用万用表测了下编码器,拨一下是通,再拨一下是断,原理是什么,还是觉得按键式的可靠

网友:
应该跟鼠标上的差不多,加点万能润滑剂试试。

网友:
德生一直总是这些个小件有问题,加点好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pl660也是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跳,一直都懒的还没弄呢

网友(2020-04-24):
早期此品牌通病。我的买不就返厂一次,不就二次故障。后来就进了垃圾堆660

网友(2020-06-20):
修好就好了!!

网友A:
德生后期做工不好了!!

网友B(2020-08-06):
引用 网友A:
德生后期做工不好了!!

说得好像前期做工就好一样。

网友:
wd40神油试试

网友:
我的pl606音量开关也经常乱跳,想换个,找不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2020-11-20):
如果你拆过SONY 80年代的产品,再看现在德生的,就发现差距了。

网友:
德生收音机做工也就那么回事吧。。。和几十年前的日本做工还有很大差距

网友:
WD40神器一用就好了

网友(2020-12-24):
淘宝买的立式的鼠标编码器?收音机上看图是卧式的啊。要买品牌的元件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好像前期做工就好一样。

这个你还别说,95年我买的909,现在还正常工作,期间就是电位器因为长期服役磨损,更换了一个,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2021-01-29):
搜下卧式侧插编码器能找到,但是不耐用,可以买华诺的5mm的直插凑合用

网友(2024-10-09):
这是哪年的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