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街电充电宝,型号y1525,想请各位帮忙看看这电路板中的一些元件。

楼主(2019-06-18):
这里有两个开关,想知道S1和S2分别是控制什么的。

这个银色的元件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

当然,我想把这个充电线路板(原苹果充电宝)改造为安卓手机的充电板,但我的安卓数据线只有两根,只能充电,传不了数据,所以我把电路板原有
的4根电线剪为两根,没有了数据线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比如电池爆炸什么的,望大神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
相信你手机的充电管理芯片,普通充电又不用数据线,数据线就快充的时候用的到
开关是防拆的?
建议改普通充电宝板子,或者吹掉单片机,直接控制升压芯片使能脚,单片机会耗电

网友A:
S1是显示剩余电量的,S2和外壳上的突起对应,可以直接短接。
想改的话,主控芯片24脚飞线,背面六脚芯片队锡,看不懂这句话意思的话就别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1是显示剩余电量的,S2和外壳上的突起对应,可以直接短接。
想改的话,主控芯片24脚飞线,背面六脚芯片队 ...

24脚是板子上面r24位置吗?我飞线了,反面mos也堆锡了不能放电,正面有说两个并排的mos也要堆锡我也堆了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脚是板子上面r24位置吗?我飞线了,反面mos也堆锡了不能放电,正面有说两个并排的mos也要堆锡我也堆了 ...

具备一点儿基础知识,这个充电宝就能搞的动了。
MP2636的24脚接的是R21,从正极飞线到R21的外侧,串联后接24脚,顺便把R21的对外连接电路断开,这时的输出电压好像在1.4V左右。
然后把背面右上角的六脚芯片堆锡,输出就是5.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备一点儿基础知识,这个充电宝就能搞的动了。
MP2636的24脚接的是R21,从正极飞线到R21的外侧,串联后 ...

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一下是如何从正极飞线接R21外侧?又如何接24脚,又怎样把R21的对外连接电路断开?我是新手,有很多东西还不会操作,可否再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想再请教下,背面的六脚芯片是做何用,为什么要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备一点儿基础知识,这个充电宝就能搞的动了。
MP2636的24脚接的是R21,从正极飞线到R21的外侧,串联后 ...

朋友,之前看到有说24脚也就是r21的电阻对板子的电阻悬空可以直接不用接电阻,已经这样操作了,输出是正常了,用白尾巴充电充电宝闪灯但白尾巴不显示电流貌似冲不进电,再就是看到有三线的充电宝了,这种没拆过是不是仿照安卓破解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r21电阻的另一头,如果你能把这个电阻竖就是你图上打x的位置断开,另一头接正就可以不用电阻了,我也是在研究,目前只有输出,没有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21电阻的另一头,如果你能把这个电阻竖就是你图上打x的位置断开,另一头接正就可以不用电阻了,我 ...

只有10ma左右的输入电流,原因不明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21电阻的另一头,如果你能把这个电阻竖就是你图上打x的位置断开,另一头接正就可以不用电阻了,我 ...

我的跟你一样,请问你研究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