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9元福瑞德12V锂电钻到货拆机

楼主(2019-06-18):
今天刚收到货,拆了
简易纸箱包装

送一堆配件

整体

还是双速的

充电器铭牌参数

电池参数

把贴纸撕了,有三个卡扣

撬开了

保护板

电芯,还带温度传感器

这个芯片型号好像是PT6303

网友A:
29还送软轴和批头,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配件还蛮多的呢,只是不知道是否好用,用了的体会来说下

网友:
电池跟电机估计都是短命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还送软轴和批头,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变速自行车可以买一个旧的,再找个旧的卡飞花鼓塔基和11T塔轮,固定到充电钻上,再找一条链子,连接28T塔轮齿片,做一个电动自行车。

网友:
电池能充几个循环

网友B:
妈蛋的,刚还看到是卷后29的,结果说限制购买,再刷新就变成了59包邮,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妈蛋的,刚还看到是卷后29的,结果说限制购买,再刷新就变成了59包邮,弃坑 ...

你还有机会 我 买3把 不太好买

网友:
在哪里买?求链接

网友C:
机身没啥问题,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感觉这种便宜的电池不是动力的,很容易发热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身没啥问题,就是电池不行

我的福瑞德电机已经烧了,轻度使用都烧了,优点就是一年返厂只出单程邮费,当时说的是三年保修,换来也是这款,同心率呵呵哒

网友E:
哪来的福瑞德  明明是HABO

网友:
免单撸了两台还行

网友:
同心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福瑞德电机已经烧了,轻度使用都烧了,优点就是一年返厂只出单程邮费,当时说的是三年保修,换来也是 ...

电机烧掉这么坑,希望我的不要烧

楼主:
不知道这么测量,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我正想说双速还送配件才29这么合适呢,原来可能会烧电机,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来的福瑞德  明明是HABO

商品链接上是福瑞德,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么测量,一般用用还可以

就是看钻头用的时候会不两边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