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故障求救,大神请留步指教

楼主(2019-06-18):
朋友店里说无线网络慢,因此断断续续买了好几个无线路由器,今天又买了个600块钱华为路由器,换上还是一样,让我去给看看。我也自认为接触这行十几年经验了,见过的也不少了,但是毫无头绪……惭愧,灰溜溜的回家了。
三台无线路由器,使用有线网络,虽然测试得到速度差异50M左右,但好歹都接近100M网络起步;使用无线差异怎么就那么大呢??
三台路由器使用无线网络都存在测试上行速度快过下行速度的情况

首先声明:附近没有过多的无线网络环境,可以搜索到5个左右无线网络吧。 其次就是每次都是单独开机测试手上的三个无线路由。没理由是信道问题吧!  测试5G速度高过2.4G。
故障现象:无线网络慢,不稳定
    网络环境:中国电信200M光纤
    测试工具: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红米手机,OP手机
    测试平台:中国电信网络测速平台,WIFI万能钥匙
测试工具
10000工具
10000工具
WIFI万能钥匙
WIFI万能钥匙
路由器
有线网络测速
笔记本无线测速
红米手机测速
OP手机测速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磊科无线路由器
153M
13-25M
1-2M
13-25M
1-2M
13-25M
1-2M
13-25M
TPLINK6500
100M
13-25M
3-5M
13-25M
3-5M
13-25M
3-5M
13-25M
华为
100M
13-25M
3-5M
13-25M
3-5M
13-25M
3-5M
13-25M

网友A:
三个测试都用的同一个电源?还是分别用各自自带的?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6500有百兆版和千兆版

网友:
同频信道干扰?

网友B:
你看看光猫那里有没有插到TV插口。这种情况就要怀疑光猫了

网友C:
直接测光猫速度

网友D:
你那些有线跑100M的路由,多半只是百兆路由,只有那台跑153M的磊科才是千兆。
首先登录光猫,查看光衰减等,顺便关掉光猫自带的QOS、wifi、防火墙等功能再试试。如果是光猫拨号,就改路由拨号试试。再就是换软件测速,用360或者Speedtest等。
我见过一个类似情况,在一个地方,K2P A1有线速度非常快,但无线速度却比K2P B1差不少且不太稳定,反复调整和测试均是如此,无法理解。那台K2P A1回到我手里,在店里测试无线速度是很正常的。

网友E:
1,运营商提供的测速节点都只有参考价值。多数都是很好看的。
2,WIFI带宽测试值低的问题,可能有几个原因
    2.1确定无其他终端设备蹭网。所以,坚决不要用WIFI钥匙之类的东西,除非你很乐意别人蹭你的网。
    2.2确定附近有无干扰设备。某些工业设备运行时会产生干扰。貌似微波炉工作就会产生影响,视距离情况。你看附近有没有基站直放站之类。
    2.3信道问题,这个可以下载个工具什么的测试。某些个路由器会提供个工具,显示周围的信道情况。另外,很多路由设备默认信号是7。
    2.4极端的特例问题。我曾经遇到过在某工位上无论笔记本、手机,都信号差、爱断线的问题。其他房间、同房间的其他工位都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对面工位、相邻工位均无问题。换了路由,换了信道,最后换了双频的企业路由,无论2.4还是5G都无法解决。笔记本由某国产世界L品牌的老机器更新成某D品牌的13寸的新本(老本不支持5G),也没有大起色。手机是某发烧品牌。当地WIFI热点太多(20多个),可能是一个原因,此工位位置也可能是原因。处于墙角位置,与两墙之间有过道,构成墙角的两墙有巨大的窗户。
    2.5你能否换台笔记本、换个测试软件、不要安装任何国内的各种大师级防护管家什么的,再换部水果机测试一下。

    我建议你先清除所有不相关的WIFI设备,执行2.5试试。

网友:
用WIFI墨盒软件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同信道干扰源

网友:
感觉是电信测速平台无线有问题。手提测选有线试试,手机用Speedtest测下。看数据个人认为网络是无问题的。
如这情况我会接个ROS当主路由,TP作二级或ap接上。用电脑连ROS,观察数据流。。。。。

网友:
600元买个华为才百兆?华为w5200四核版才20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测试都用的同一个电源?还是分别用各自自带的?换个电源试试。

设备都是使用各自配套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光猫那里有没有插到TV插口。这种情况就要怀疑光猫了

光猫连接没有问题,光猫开路由有线测试速度正常,光猫再接任意路由器,有线测试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光猫速度

光猫连接没有问题,光猫开路由有线测试速度正常,光猫再接任意路由器,有线测试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些有线跑100M的路由,多半只是百兆路由,只有那台跑153M的磊科才是千兆。
首先登录光猫,查看光衰减等 ...

您说的方法都测试过了,认同设备百兆前兆可能的差异,具体型号参数我也没有细看。当前不管用哪个设备有线测试速度都算正常,异常的是无线,所以才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运营商提供的测速节点都只有参考价值。多数都是很好看的。
2,WIFI带宽测试值低的问题,可能有几个原 ...

谢谢,我再尝试,有结果再来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方法都测试过了,认同设备百兆前兆可能的差异,具体型号参数我也没有细看。当前不管用哪个设备有线 ...

连5G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