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2246xt 9DDL 报错pre check ISP fail

楼主(2019-06-18):
焊接应该是没问题,9DDL是同步的应该要跳toggle,这个板子上R23贴了1K的电阻,开卡还是报错pre check ISP fail
闪存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R23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用固件降容过下。过有跳线只能用O欧的。如果会单颗粒开的话单开下。不能的话单颗粒贴O通道。用自动开。排除法。

网友(2019-10-18):
lz最后又解决么,我碰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