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斤换八两 名狐牌工程排插插不紧换流水线专用排插

楼主(2019-06-19):
这几天用这货插电风扇扇,只在碰到一下就接触不良了,让人很恼火

工程 电磁炉 取暖器专用 这货真要插个2000w的电磁炉估计得烧电焊

从左到右分别是16A专用 工程 电磁炉 三个插位

插孔特写 两插反正是插不紧

算商标吧

螺丝有8个,好累

拆下电源线 目测有0.75平方 铜的纯度就不知道了

换到买生产线工作台自带的流水线专用排插,都是一路货色,但白色的够紧,不会掉出来

看下一这个二体铜

拆下一片,这是两孔的其中一个夹片,

缝很大,弹性比较差,可能是插多了,所以夹不紧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不知道啥材质,一般该用磷青铜的

网友B:
黄色的那个不是好一些么?

网友C:
这种最坑爹,一旦用大功率电器发热严重,把背面那几个塑料柱烧化就没啥用了,顶不住了

网友D:
这种货色害得我换过一次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线有问题偷工减料。

网友:
谢谢分享。铜的纯度越高就会越软。公牛一般是磷青铜,提高了硬度耐插拔。

网友E:
估计许多人第一眼就是,一体铜真好,其实我早就说过一体铜不一定是好插排,无非就是把原来的带护套的圆圆的导线,换成裸露的铜片罢了,其实更加危险。相信大家都吐槽公牛,但是现在单位标配的原因,就是因为公牛弹片比较好,几千次不松动。

网友:
插太多就松了不紧了。。。。。。

网友F:
以前见过一种设计:插座弹片用钢丝把两边卡住,应该可以提高拔插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啥材质,一般该用磷青铜的

标准是用磷表铜,但现在用黄铜的比较多,要好的话用铍铜,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不是好一些么?

男人都喜欢紧的,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最坑爹,一旦用大功率电器发热严重,把背面那几个塑料柱烧化就没啥用了,顶不住了 ...

这个倒是没把塑料柱烧化,是弹片弹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货色害得我换过一次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线有问题偷工减料。

接触不良把电源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许多人第一眼就是,一体铜真好,其实我早就说过一体铜不一定是好插排,无非就是把原来的带护套的圆圆的 ...

我以前公司用公牛插座做插头的测试,一个插座能做几万次测试,后来才改的专用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见过一种设计:插座弹片用钢丝把两边卡住,应该可以提高拔插次数

20年前的排插就是用弹簧顶紧的

网友:
这做工带小负载电器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是用磷表铜,但现在用黄铜的比较多,要好的话用铍铜,就是贵

铍青铜有毒,民用应该不会用

网友:
现在这些品牌名称也是醉了

网友:
黄色插排塑料壳子厚度不错,所谓“工程”大概是壳子厚摔不烂吧,可惜地线弄的很少丝又只接通一个插位,离得远的另两插位都没接~合着能省料不少?再就是自攻钉拧塑料来紧固导电片的电气连接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