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POE供电电源 POE1602-15

楼主(2019-06-19):
用这个神器可以做到无损开壳

网友:
敢上直播了

网友:
无损开壳,好评

网友A:
就是个简单的分离器,不带协议的

网友:
这做工应该是正规厂家出的

网友:
220v输入的会不会顶到电容啊,这设计太靠近了

网友:
无损开壳好评,哈哈,我也用这个开,easy

网友:
这种夹子拆小电源比台钳方便,就是输入端离电容太近了,万一哪天电容裸奔接触了就危险了

网友:
这电压奇葩了

网友:
超女♀的百味人生

网友:
拆机神器。这个真好。

网友:
工具不错,我以前用的是水泵钳拆电源。如果带限流输出的话,可以尝试改低输出电压到12.6V,给带保护板的三串锂电池充电。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简单的分离器,不带协议的

所以应该只能出最低档功率。。。

网友:
真是奇葩了, 12 \24\  36V各种电压都有,都叫poe,

也不怕把设备烧了,行业标准不是48V吗?

网友(2023-10-13):
15V啊,这不是标准的48V的